[家居] 某宝上那种互感电流表安全吗

楼主(2022-05-07):
想在强电箱里,入户线那里接上一个电流表 由于没有位置安装那种轨道式得,只能选择这个互感式,然后开个孔放在面板上.之前好像看到有晒单得,说电流表烧了 好像烧得很厉害

类似图片这种得..想了解家里哪些耗电大咖

网友:
互感应该还好吧,那种串在电路里的,电流大了,电阻过热确实会烧

网友A:
这种表要是安装的话必须另外加防短路用的 空开 ,规格要选2A以内。不能直接接在入户主断路器(63A)下。

网友:
等你们试呢

网友:
互感表应该是最安全的吧!表与被测线路是隔离的!

网友:
互感器ー般是安全的,表长期在交流电工作下,烧毁是可能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要是安装的话必须另外加防短路用的 空开 ,规格要选2A以内。不能直接接在入户主断路器(63A)下。 ...

假如我在入户线加上互感器,互感得电源用一个2A的断路器,然后需要查看电流的时候直接打开开关,不需要了直接关闭就可以吧?不长期监测.
互感器不用一直取下装上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在入户线加上互感器,互感得电源用一个2A的断路器,然后需要查看电流的时候直接打开开关,不需要了直 ...

我家的装了好些年了。好用的,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装了好些年了。好用的,不会烧

是哪种?方便上个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种?方便上个图嘛

我现在住出租房陪读,安装的图片下没有。先发个我买的图片,等我哪天回去再拍给你吧

网友:
感觉还是互感器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在入户线加上互感器,互感得电源用一个2A的断路器,然后需要查看电流的时候直接打开开关,不需要了直 ...

这种表烧一般是电源转换部分发热烧毁。电流部分反而不容易烧。加保护用的断路器是有必要的。长时间用更需要加强保护。。

网友C:
互感会烧吗?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会烧吗?不应该啊

曾经X宝上看到晒单,
整个表烧糊了.不是单一的某个芯片

网友:
互感器ー般是安全的

网友D:
安全肯定是安全,就是准不准的问题

网友:
互感,应该是和钳形电流表一样,又不和导线直接接触,通过感应获得相关参数

即使烧坏,也是表内的个别零件失效,如果害怕燃烧,就和电线中间加些阻燃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全肯定是安全,就是准不准的问题

是,有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在入户线加上互感器,互感得电源用一个2A的断路器,然后需要查看电流的时候直接打开开关,不需要了直 ...

这个应该很安全

网友:
智能电表,就可以看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