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尝试维修电动车充电器(UC3842)

楼主(2022-05-07):
菜鸟看了好多3842视频,尝试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拆下有管子坏,0.33电阻欧有炸,3842芯片有裂痕,换之,串灯泡后上电,只闪一下,没输出,3842没5V电压,再拆变压器,看下是好的,,这电路板还有些电阻生锈看不清楚色环,,谁有这个60V32A电路图啊?先谢谢了。各位。

网友:
你这水平,有图纸,也没有什么帮助吧。
你都换不少了,看见的,都换了吧,
看你描述,只有两点,灯泡闪一下,说明400v电容充电了,那么这前面的电路,都是好的。
然后你先不要急的装12n60,要检查启动电压,就是3842的供电电压要大于13v,如果没有,检查启动电阻,有供电了,再查基准5v,如果都没有供电,肯定就没有5v了。
5v正常了,接着检查12n60的栅极,从3842的6脚到栅极会有电阻和二极管,一般场效应管击穿的时候,也不能幸免,初级这边,一共也没有几个零件,一会儿就查一遍。
变压器不容易坏吧???100个里面也坏不了一个吧?

次级只要不短路,就差不多了!

网友A:
一上来就拆变压器,果然还是 @拆机专家123 说得对,小白瞎折腾一通最后可能结果就是越搞越烂不可收拾。。。

网友B:
电子元件大搬家!费工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元件大搬家!费工费时!

有些元件外壳有炸,看不清色环,不拆还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来就拆变压器,果然还是 @拆机专家123 说得对,小白瞎折腾一通最后可能结果就是越搞越烂不可收拾。。。 ...

你猜错了,谁没事拆变压器呢?听你意思,你从不曾是小白,你一上来就是老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猜错了,谁没事拆变压器呢?听你意思,你从不曾是小白,你一上来就是老鸟吗? ...

我也是小白。。。你可能不知道,变压器不需要拆下来,直接测绕组通断就可以。。。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你可能不知道,变压器不需要拆下来,直接测绕组通断就可以。。。鸟 ...

我只是想找图纸,请你不要离题,说一些没意义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找图纸,请你不要离题,说一些没意义的嘛。

网上随便找几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楼上不是已经有人发了么,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楼主:
原理我看不少视频,大电容324V,50V100UF小电容得出69V,3842的第8脚3.9V,,,初级有些电阻炸了,场管下面2个电阻,有一个是炸了看不清色环,这2个电阻测下都是5K,拆测变成都是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随便找几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楼上不是已经有人发了么,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

说说容易,上午新买2毛钱3842冒烟了,估计有短路,在排查,可电阻烧了色环

楼主:
小电容有69V电压,经排查,玻璃24V稳压二极管坏了,没备件这个用什么来替换啊?

网友:
很多人从小白过来,东西修的多了,自然有经验了。
二楼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我看不少视频,大电容324V,50V100UF小电容得出69V,3842的第8脚3.9V,,,初级有些电阻炸了,场管下 ...

50V电容69V,这还不坏吗

网友:
3842供电电容13~18v都可以,超过都不正常
供电电阻150k检查下。

网友:
不装大管测输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上来就拆变压器,果然还是 @拆机专家123 说得对,小白瞎折腾一通最后可能结果就是越搞越烂不可收拾。。。 ...

貌似俺好像哪里是说过类似的话,..坛友有心了还记得啊

网友:
现在很少看楼主这类高难度的帖子了,眼花了,也不想看电路图了,还是祝楼主早日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