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持电桥开尔文线夹插片PCB制作分享

楼主(2022-05-08):
本插片是根据VC4080/82系列手持电桥测量绘制。已考虑防呆设计,现将设计分享如下。兼容市面上90%以上的LCR。
PCB打样的时候建议选1.0mm厚的板子,这样LRC插槽不易被磨损。
第一个文件是拼版,第二个是单板。拼版又能会加钱,单板可免费打样。

楼主:
推荐使用12V1 A开关电源塑壳外壳,这种外壳很容易找到。

楼主:
3D打印版,成品展示。

楼主:
硅胶0.2mm²,4芯屏蔽线

楼主:
JLC默认规格下单(选1mm2)免费打样,沉金选项比默认有铅选项贵100元工程费。
我这次打样用的是普通镀锡片,相比于业余腐蚀法足够耐用了,不用担心氧化问题。

楼主:
展示到这个程度了,相信绝大多数坛友都能仿制了。

楼主:
最终成品展示,测试非常稳定。

楼主(2025-04-20):
这是最新设计的3D外壳。

插片外壳

分线压板上下壳
海鲜市场有人卖我的开源成果,大家务必甄别。开源资料用于牟利就过分了。

网友A(2022-05-08):
唉,这个系列的电桥,用不用四线意义不大!

网友:
没有电桥啊

网友:
好构思,易于自制。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用覆铜板做了一个,考虑打几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这个系列的电桥,用不用四线意义不大!

内部的确是采用4线独立采样,安捷伦大部分是两线采样。
经过初步测试,采用4线测试,显示参数末尾两位要稳定很多,至于精度就不太关心了,毕竟加个摆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用覆铜板做了一个,考虑打几个板子。

覆铜板自己制作也是不错的。

网友(2023-03-16):
引用 楼主:
覆铜板自己制作也是不错的。

怎样打板子?

网友(2024-01-13):
用的线不是每条线都单独屏蔽的吧,那样会干扰呢

网友C(2025-04-16):
你这拼版技术不行啊 另外有沉金券可以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拼版技术不行啊 另外有沉金券可以领

你这样拼版,现在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