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SD120GBS500量产失败Active Code fail 请求大佬指定

楼主(2022-05-08):
Download MP Package Fail(21)/(A4-4) Active Code fail

网友:
正确方法,转手出售。

网友:
热风枪吹一下试试。

网友:
你这通道0都没有ID了

网友:
炸ce了吧,不用再去折腾了。

网友:
第一片闪存有问题了,重新加焊看看。如不行,把最后一个换到第一片位置看看

网友:
怎么看着两个芯片上面刻的字不一样的呢

网友:
通道0没CE是一个问题,但是
你用58H的工具开58XT,能开出来慧荣都得叫你爹

网友(2022-08-27):
58的工具实在是太多了,难免用混淆,但据说通过改参数,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