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下TL431下电阻16v开始打嗝降压led闪烁

楼主(2022-05-08):
电压需要17v有的搞嘛

网友A:
前几天我改一个12V的,431接两个电阻,自己算的阻值,改成13.6V给3串锂电充电,,,,你换大阻值电位器不行就只有动变压器了

网友:
这个电源还有改造的意义吗

网友B:
楼主天天、时时、分分玩电源,

有没有用隔离电源的?

网友:
电压范围改的过大就需要重新计算绕组线圈了

网友C:
输出电压调低了,给芯片供电的次级线圈电压也低了,就打嗝了,可把给芯片供电的次级线圈整流二极管后到芯片供电脚之间的电阻调小试试。

网友:
这个原输出多少V的?感觉如果跨度大,估计得改变压器吧

网友D:
改虾片不如改上偏,上偏改动范围比较大,虾片动一发牵全身

网友:
是否因为输出空载引起?在输出端并联一个负载电阻试试看,阻值分别试下1K、560欧。
再不行,把光耦817的限流电阻也修改一下,若输出电压比原定值高,就增大电阻,反之减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天天、时时、分分玩电源,

有没有用隔离电源的?

啥叫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虾片不如改上偏,上偏改动范围比较大,虾片动一发牵全身

这个上偏去了三极管,改那个上偏,只找到了下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调低了,给芯片供电的次级线圈电压也低了,就打嗝了,可把给芯片供电的次级线圈整流二极管后到芯片 ...

电压调高

楼主:
大概这种5v输出,改''Rb是不是就能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这种5v输出,改''Rb是不是就能调压

如果原设计是5V的,改成16V后的电流会很小,除非是做电动车改可调的辅助电源之类负荷要求很低的应用,不然价值不大。
431改可调的电阻在R极,也就是图二中的27.4k

网友:
穿绕变压器次级改变匝数比较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改一个12V的,431接两个电阻,自己算的阻值,改成13.6V给3串锂电充电,,,,你换大阻值电位器不行 ...

没恒流,电池没电时候充电,电源直接保护

网友:
1)如果是增大电阻,注意不要增加太多。否则,支路电流过小,不满足431的电流条件时会影响性能。2)看看开关变压器有无空隙。有空隙的话可以将次级绕组增加几圈,然后再调节。

楼主:
拔的图片,我把u10做成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拔的图片,我把u10做成可变电阻

电压不足

楼主:
改了u11可调100k拆了led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