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今天折腾几片有问题的b05

楼主(2022-05-08):
先吐槽一下,b05这种3d颗粒,支持1.8和3.3双电压,同类支持双电压的颗粒,在体质有问题的时候都是3.3开不了,1.8可以,但这玩意有问题是1.8开不了,3.3可以,真是奇怪到家

本来想用芯邦的2199开,结果发现这几片奇葩的垃圾颗粒,只能再上6989了,毕竟2199只能1.8

看下id

明明有问题,双贴显示失败,但是单贴能开全容,真是难受

最后找出珍藏的推拉金属壳,名副其实的壳比盘贵系列
打完收工

网友:
还好是16G的,慢就慢吧

网友:
要不要搞这么多U盘

网友:
速度有点慢

网友:
大佬手上的U盘成堆了吧

网友:
3D TLC 不是容量很大的话,坏了直接扔。。。

LZ折腾午止境

网友:
6989啊……我之前有几片2258XT+B05A的,写保护了,坛子里的工具死活开不出来……

网友:
看到b05真是吐了,这玩意坑死了

网友:
我的一个58xt的固态,就是这种8颗b05a的颗粒,板子的VCCQ短路,颗粒全拆了板子还是短路,颗粒帖好的板子还是短路,结果用表量了一下8颗颗粒VCCQ全都对地短路,应该是原来的板子短路烧毁了闪存

网友A:
这种VCCQ短路的颗粒帖58xt居然也能出id,只是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VCCQ短路的颗粒帖58xt居然也能出id,只是开不出来

我买了70+颗,里面确实也有内部短路的,反正便宜,不行就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70+颗,里面确实也有内部短路的,反正便宜,不行就扔

只是觉得有点可惜,一下废了8个,还搭上个58xt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