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节约闹之花洒软管

楼主(2022-05-08):
垃圾堆里捡的花洒软管漏水了,拆开看到软管头烂掉了一截,就买了段管芯,又从捡的编织软管上拆了管头~修好了花洒管~又能用3~5年了....

网友A:
省下几十元,能用三五年。

网友:
不是一般的好捡,居然捡一套

网友:
只要留意,有时也能捡到好管子。

网友B:
我买到的花洒软管里面都是类似橡胶的那种管,用不了几年就坏掉漏水,这种管芯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手艺棒棒嗒

网友:
长见识了,编织软管头应该不太容易拆如果网上有这种配件我倒想买些回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到的花洒软管里面都是类似橡胶的那种管,用不了几年就坏掉漏水,这种管芯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

我换了比较厚的硅胶管有5年了,还能再战5年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买新的 淘宝促销 花洒+管子 9.9包邮   不过第一次看拆编制网软连接的

网友:
硅胶管比以前的黑橡胶管靠谱多了?话说硅胶管买内径多少的?

网友C:
黄铜头也能坏? 是不是材料不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到的花洒软管里面都是类似橡胶的那种管,用不了几年就坏掉漏水,这种管芯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

一般的花洒软管都容易老化,不耐弯折。。。后来换成硅胶的用了几年都没事
我之前买的是7*9mm的,感觉有点粗,塞上铜头后往塑料套头里卡的时候比较紧。感觉用6*8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头也能坏? 是不是材料不纯?

那个黄铜头料厚只有0.3多太薄了,烂掉也可能因为材质不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下几十元,能用三五年。

网上也有便宜的花洒软管卖,但是用料就很渣,老是坏掉,而足料的不锈钢螺旋管几乎永久不坏的,只要更换管芯就可以长命百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到的花洒软管里面都是类似橡胶的那种管,用不了几年就坏掉漏水,这种管芯应该买什么型号的?
...

这次买的是8X10的硅胶管,太粗了点~套管头正好,但是塞进螺旋管时有点费劲~6X8的差不多,可能往头上套时吃点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次买的是8X10的硅胶管,太粗了点~套管头正好,但是塞进螺旋管时有点费劲~6X8的差不多,可能往头上套 ...

对,6X8的硅胶管就好,曾经花10元包邮5米回来,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6X8的硅胶管就好,曾经花10元包邮5米回来,确实不错。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买的是8X10的硅胶管,太粗了点~套管头正好,但是塞进螺旋管时有点费劲~6X8的差不多,可能往头上套 ...

谢谢指导!

网友:
有时能看到些东西。但有人在时,始终拉不下那本就不值钱的面子,而硬生生的错过

网友:
家里的花洒管用了快20年了,是摩恩的。今年发现了漏水了,应该也是内部的管子破了!没想到还能拆开换内管,有空了也试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