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手问问,这哪个是贴闪存片1脚?

楼主(2022-05-08):
如题,请问哪个是贴闪存片的一脚?

网友A:
你有闪迪的开卡工具?没有还是换一个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闪迪的开卡工具?没有还是换一个板子吧

没有……不是说u3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不是说u3可以用?

u3那个工具用来量产cdROM和高格的,不能低格开卡,再说,你确定你这个闪迪的主控是u3的?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那个工具用来量产cdROM和高格的,不能低格开卡,再说,你确定你这个闪迪的主控是u3的? ...

不知道,闲的瞎搞,之前贴不好tsop48,练练手,怕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试试,看能不能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