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11万用表新老款对比

楼主(2022-05-08):
FLUKE111新老版本拆机对比
图片来自海鲜市场资深仪表玩家

网友:
看起来差不多

网友:
居然板子都有变动,元件也有些小变动

网友:
峰呜器大好多加了丝印这是新款还是旧款?

网友:
这是找不同吗?仔细看看,好多变动,从布局走线到元器件。

网友:
这表有原产地是美国的和产地是中国的两种吧。楼主比较的是同一个产地的?

网友:
大厂的品控还是不错的,有些国产小厂的,除了外壳和型号没变,里面全变了,各种偷工减料,更别说元件质量精度这些了

网友:
下面的是老款吧,比上面的强点。

网友:
111还有新款?这个不是停产好久了

网友:
电工表,我112一直吃灰中,轻易不用

网友:
还是老款好

网友A:
这个图片应该是咸鱼上一个玩家的图片,

网友:
做工都挺好的

网友:
性能与售价成指数关系。

网友:
有严重设计缺陷,性能也一般般,早就停产了!

网友:
这款表旋钮轴易断,后支架易断,不能测小电流,111与112的区别是一个没有背光,一个有背光。已停产,现在主要是以115-117系统代替了,标准电工表。

网友:
美国产的采用双排阻沉金工艺,成色好的存世不多!都可以闭壳单项校准,3位半标准电工表,因其黄壳的表笔架凸出又得绰号:大耳朵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片应该是咸鱼上一个玩家的图片,

你是高人。就是人家的图片,我没玩过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