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几乎无损拆2个小米QC快充头,输出故障怎么修?!(有输出,但不正常)

楼主(2022-05-08):
故障描述:
小米6原装充电头,有输出,但只有4V出头,无法充电,焊点加焊过,无果,2个输出电容也换过,无果。

紫米充电头,有输出,电压5.2V正常,能充电,但只有0.4A电流,而且不触发QC3.0快充,未作任何维修。

重点补充(看见回复大多是针对快冲,现在普通5V输出也不正常)
两个充电头使用普通设备(不支持快充的),5V也不正常。
两个充电头故障有点不一样,但是两个都是5V输出也不正常!更不用说快充了!

左:小米6原装头  VS  右:紫米充电头

《《《小米6原装头》》》:↓↓

《《《紫米充电头》》》:↓↓↓

两个外壳,几乎无损,修好粘回去还可以用!
那要得修好才行呀~!)

楼主:
最烦这种,坏一半没坏完的,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正好缺2个固态,给俺吧

网友B:
感觉板子满脏,洗一下会不会好

网友C:
查方案,查芯片。对比芯片说明书上的工作状态,慢慢修。测测USB各条线是不是通的。可能是快充没触发‘’

网友D:
有快充协议的芯片感觉不好修,工作状态受快充芯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缺2个固态,给俺吧

过来拿,还有几个外壳拆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板子满脏,洗一下会不会好

应该不是这问题,加焊前就是输出不正常,加焊后故障依旧,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方案,查芯片。对比芯片说明书上的工作状态,慢慢修。测测USB各条线是不是通的。可能是快充没触发‘’ ...

太复杂,快充没触发,是不是连5V2A也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快充协议的芯片感觉不好修,工作状态受快充芯片控制

就是,看着密密麻麻的元件就头疼,只会换件不会查故障

网友:
快充功能需要USB充电线中的4根线都是好的,检查一下充电线中的4根线是不是有断的,检查方法很简单,手机连接充电线插到电脑的USB口,如果只能充电,电脑没有弹出什么提示,可能就是充电线中的4根线有断线,换一根线试试。
有些充电线里面只有2根线,根本就没有4根线。

网友:
我的快充头坏了一个,我也不会修,吃灰去了。

网友:
有些是全协议的,有些是跟线、机子有关,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现在都是坏了就扔,修好太麻烦了

网友:
感觉是快充识别坏掉了

网友:
多数都是摔了以后虚焊导致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不简单,换新的吧,省心,话说现在充电头也不太贵

网友:
没修过,,也没完好拆开过,,,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还在用5V2.0A的充电器,手机也比较老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