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办法让CPU工作在极低的频率吗?

楼主(2022-05-08):
一般CPU在系统电源管理平衡模式下最少也要800Mhz,如果想获得更低的频率该怎么设置?

网友:
最低频率有限度的,不一定从0起跳,有些低于最低频率不工作。

网友:
我记得迅驰笔记本最低600M

网友:
没听说有这种设置选项。

网友:
不是品牌机的进BIOS改主频

网友:
电脑?手机?

不论哪个,cpu的频率都是固定的几个挡位,并不是你想设置到多少就是多少的,电脑只要在电源管理的高级电源设置里,把最大处理器状态设置为0就是cpu的最低运行频率

网友:
以前玩throttlestop,i7-7500U最低可以达到400M(配合压低TDP设置得到的),不过现在很多最低只能调到800M(8*100)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最大处理器状态,设置低点就限制最高了。

网友:
工作在极低的频率状态有啥好处是为了省电吗?

网友:
设置最低频率应该可以减小功耗,减少CPU的发热程度。

网友:
以前总听说超频,现在还搞降频了。是CPU性能过剩很严重吗?

网友:
换成586MMX系统。

网友:
这样不如直接上个低压板U

网友:
为什么要低频作业呢

网友:
先搞powerstep,限制外频倍频。
再搞温控限载,可以按1/2,1/4,1/8,1/16继续降低

网友:
没明白干嘛要降频使用呢
翻出以前的8088...........

网友:
windows可以设置单核启动。

网友:
这个不错,我的本子现在不跑东西能够不到16瓦,不知道还有没有降低功率的空间

网友:
用CPUz看,倍频是有范围的,比如我的,16-36,倍频100,所以最低1.6Ghz,最多微调外频1.5XXGhz

网友:
降主频并不会降低功耗,降电压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