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个太阳能板不同电压,不同电流的板如何使用

楼主(2022-05-08):
手头有两块18v10w,两块6v18w的板,如何一起使用,12v电瓶,请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搞几个能调压的板子

网友:
12v电瓶用的话放弃6v吧 串起来12 电瓶满14.4 用18v的吧

网友A:
买还是统一规格的比较适合

网友B:
分别配MPPT,然后输出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配MPPT,然后输出并联

直接稳压并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还是统一规格的比较适合

是的,字数

网友C:
不敢随便搞,电压高的会往电压低的倒灌造成电压低的发热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敢随便搞,电压高的会往电压低的倒灌造成电压低的发热损坏

加个二极管啊!就不会倒流了

网友:
如果非要一同用,只能各自接控制电路(如升压)后再一同给电池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