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小米6x,充电有时候充不了,准备换充电尾插

楼主(2022-05-08):
拆小米6x,充电有时候充不了,准备换充电尾插,充电口这里有2个螺丝

卡套取下来

小心拆开,连着排线,不要搞断了

屏幕排线接口

分开了

准备拆下面

标签不动,螺丝拆下来了

传说中的喇叭

出声音的口子

喇叭后面触点

防水贴纸有点泛红,没有进过水,可能受潮了

尾插板后面有排线插

尾插板

后面

充电口里面灌胶了

里面好多灰尘

本来充电座都买来了,当时看到还灌胶了,感觉拆还是有点难度,还要焊接,就清洗了下,现在充电也可以了,最后也没有换充电口,又装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清理干净还能战斗几年

网友:
看来尾插口也要经常清理维护一下,以免失效。

网友:
腐蚀的有铜锈了,被水滋润过?

网友:
这种插口因为是开放式的,很难防潮、防尘,如果有硅胶塞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清灰尘还挺重要的啊。

网友A:
标签完好拧螺丝,怎么破?

网友:
感谢提醒,看来尾插清灰很必要,避免充电接触不良

网友:
外形居然和小米max3一样

网友:
充电口有些腐蚀了,找修手机的换吧

网友:
充电口也没看见什么损坏,估计就是灰多了导致的,酒精加牙刷,刷一刷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小板。。。。。

网友:
灰尘真多啊。估计我的也差不多

网友:
好多灰尘啊,看了要经常清理

网友:
6x其实不如6

网友:
旧手机是个大问题啊,那些算力怎么利用起来呢

网友:
小米6性能放现在也还不错

网友:
看样子只能换小板

网友:
也没有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签完好拧螺丝,怎么破?

易碎贴,我都是用壁纸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