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ell笔记本电脑wlan不见了,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08):
今天打开dell笔记本电脑,发现wlan不见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检查,出现如下画面,这是wifi的适配器坏了吗?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呢?
烦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1,是不是硬件开关被关闭了,
2,是不是软件开关被关闭了,
3,无线网卡模块坏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驱动,安装试试

楼主:
网上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硬件开关被关闭了,
2,是不是软件开关被关闭了,
3,无线网卡模块坏了。 ...

谢谢指点!结果都不是这3个问题,根据网上的解决方法,就是先禁用wifi适配器,然后再启用就ok了。

网友B:
3楼告诉你的办法靠谱,可以试一试。有一次我就这样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告诉你的办法靠谱,可以试一试。有一次我就这样解决了。

谢谢指点!
三楼是我本人

网友:
应该是wifi 模块松动了

网友C:
系统能识别硬件并带有黄色叹号,说明硬件没问题。

网友D:
有感叹号说明驱动有问题,要么是网卡坏了,要么驱动坏了,可以先更新一下驱动看下。

网友E:
DEll的网卡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弄个USB外置的吧

网友F:
虚紧一场,原来是禁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能识别硬件并带有黄色叹号,说明硬件没问题。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感叹号说明驱动有问题,要么是网卡坏了,要么驱动坏了,可以先更新一下驱动看下。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ll的网卡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弄个USB外置的吧

谢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紧一场,原来是禁用了啊

原来也没有禁用,是处于“启用”状态的。操作一下“禁用--再启用”,就是触发一下适配器,让它“苏醒”过来。

网友G:
驱动出问题了,重新安装一下无线网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出问题了,重新安装一下无线网卡驱动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先禁用,再启用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先禁用,再启用就ok了。

解决了就好。是有些电脑,每次关机后都会禁用无线网卡,需要重要启用

网友:
硬件管理器能看到就没已经解决了90%,带个叹号又解决8%,剩下的1%解决掉叹号就完整了,还有1%是硬件太老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驱动只能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