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台扫地“机器人” robocleaner Pro-902

楼主(2022-05-08):
邻居拿来一台扫地“机器人”说是放了很久,估计电池没用了,送我拆着玩。死马当作活马医充了一晚上电,扫地机才运行了十几分钟的样子,自个就急匆匆地跑去找充电座充电了。看看网上买块电池也不便宜,索性把它拆开给各位看看。
1、这机器正面长这样子

2、duang的一声,拆开了

整个机器比较简单,主要电路都集中在三块PCB板上。
最上面一块是操作面板PCB,PCB板上就1个3位的数码管,几个指示灯及按钮,机器的操作的各种状态提示就通过这块板与使用者进行交互。
操作面板下方,是整个机器的核心板。核心板上使用了两颗PIC16F19XX的8位MCU做为机器的主控芯片,板上还集成了驱动轮的桥式电机驱动电路、超声波测距收发电路以及电源管理、遥控接收模块等。
超声波收发器布置在沿着机器周边安装的一整条柔性PCB上。图中可以看到,这台机器沿四周均匀布置了5个超声波发射头,两个超声波接收头布置在这块机器前近方向的两侧。
3、看看电池充满电的样子

4、各部分特写

楼主:
补一张超声波收发器的图片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用得上的话自己组个电池继续用吧,应该比买成品电池性价比高

网友:
内部原来这么多料,肯定不便宜。

网友:
这样复杂你还说机器简单,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APP远程控制,单机扫地感觉没底

网友:
估计上千多元

网友:
不错,还有利用价值,给它换组电池继续干活。

网友:
家里没个上百平,估计没人会用这个吧。。。

换个电池继续服役

网友:
这个是智能的吗,好多芯片

网友A:
做工看着还不赖,哪里产的?带万用表那张,旁边的液晶显示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还不赖,哪里产的?带万用表那张,旁边的液晶显示是什么?

那是充电座,这货台湾产的,昨天在废品站看到有台成色一般没电了,非常重很有分量所以印象特别深,老板娘喊价30块没下手。

网友:
这货估计不便宜,充电座居然还带屏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廉价,做工还听扎实的。不过不太喜欢扫地机器人,总是担心在屋里跑来跑去给楼下制造噪音,现在楼房太不隔音了

网友:
结构很复杂,应该有编程设定,蜗轮蜗杆加行星齿轮减速少见。

网友:
最近也在折腾扫地机,充电10小时,只能用20分钟左右,使用中自动停止,再打不开了,需要插电激活,用一会儿又死了……

网友:
第一次看扫地机器人内部。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机器估计不便宜,妇女之友,解放双手

楼主:
其实这类“机器人”没有各位想像的那么智能,我实际用过或接触过4台不同厂家的产品,价格2-4千不等,扫起地来,基本上都是很笨很笨的样子,即使是个别产品号称有什么路径规划功能。
楼主位拆的这台就是很普通的一台,从板子上的元件配置可以大概猜测,这机器就是超声波测距另加一对防碰撞开关进行防碰撞检测与回退转向(自动寻找充电座),红外检测(在机器底部有几对红外对管)防悬空,主动轮上的编码器进行行走路长检测,完成一台扫地“机器人”最基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