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往复式刮胡刀时间久了就振动的厉害

楼主(2022-05-08):
往复式刮胡刀时间久了就振动的厉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间隙大了   飞利浦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大了   飞利浦蛮好

什么间隙,更换刀头+刀网也没用

网友:
往复式的里电机式旋转的,通过一个什么机构变换成往复式运动,在左右两边的速度为0,进行方向变换,此设备运行久出现间隙增大,震动大很正常,与刀头无关的

网友:
理发器也是这样新买的刚使用很安静使用时间久了就噪音变大震动也大而且加了润滑油也只能改善一点。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马达轴 和对应的马达轴套 磨损后间隙过大 马达轴转动时轴不同心 摆动产生震动

网友:
看品质吧,我以前有一个松下的,用了10年还是相当好。

网友:
机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最离谱的是我买了一个石英钟机芯,刚刚安装好后真是静音啊,用耳朵离很近才能听得到,马上给个5分好评,哪想到才过一天声音就大了许多

网友:
往复式就是震动厉害,那个网你拆开来看就知道了。phlips的是圆轨道运动,好点

网友:
好的使用体验还是要买品牌的  往复式的选博朗或者松下

网友:
买圆的就好了,可以串千零点几到三欧的电阻降下转速,静音又耐用

网友:
质量不好,润滑不够,所以不耐用。

网友:
我的奔腾剃须刀用了15年了,几年前换了一次刀网和电池,还很好用。

网友:
润滑不够了吧,运转机构磨损加大造成抖动

网友:
这种结构的好像刮不干净,前些年买了个四百多的,也刮不干净

网友:
确认下是否轴上支撑弹簧压扁了或者压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