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维修求助

楼主(2022-05-08):
朋友家的电磁炉,型号为:C22-RT22E01。使用过程中,家中空开跳开,拆机检查,功率管(H20PR5)各极短路,更换桥堆、功率管后,加电开机显示正常,按键正常显示,但不加热,将驱动管8050、85503只全部更换,同时更换功率管栅极的稳压管W1、开关管KA2后开机还是一样,显示正常实际不加热,主板芯片3脚没有测到驱动信号,维修陷入困境。不知道哪位大大能指点一二。主板型号为TM-S1-20B。

楼主:
主板上的4个电容实测与标称容量差别不大。两个标称5uF的,实测4.6uF,一个标称2.4uF的实测2.3uF,一个标称0.1uF的实测0.1uF。

网友A:
主芯片都没驱动信号?会不会主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都没驱动信号?会不会主芯片坏了

本来我也是业余的,手里没有资料,芯片上没有型号,也不知道正常工作还需要什么条件,比如锅检测什么的,都在哪些管脚实现,无从下手了。

网友:
线圈没问题吧

网友:
一般3大件击穿的,我就建议换板了,就算板子修起来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我现在手上都闲置两个电磁炉没用了。。维修花费的时间及精力,还不如购买一台新的。

楼主:
线圈简单测试正常,不知标准是怎么测的。

网友:
不会修,手中还有一个睡觉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也是业余的,手里没有资料,芯片上没有型号,也不知道正常工作还需要什么条件,比如锅检测什么的, ...

显示正常?如果显示在工作状态,实际不加热,那肯定是驱动这部分,不会是锅检和温度问题的。

网友:
能修板子的都是大神  我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
最讨厌美的这种线盘是焊接的,能把板子烧个大洞

网友B:
如果只是不加热,没报锅检,那还是查驱动吧,一直查到单片机去

网友:
有检锅声?没有就直接更换0.1UF谐振电容就可以,可以用0.33UF的代用,最好新的,拆机的也可能是坏的,电容用万用表测量不准,没有电桥表就直接换。不行再回复

网友:
看楼主这么真诚急切的样子,帮顶,

网友:
炸管的单芯片机器,没有339的容易烧单片机,建议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不加热,没报锅检,那还是查驱动吧,一直查到单片机去

实测那个芯片的3脚(和驱动的8050隔一个1k的电阻)在加热时没有输出驱动信号。

网友:
电磁炉看着没多少原件,但维修却最不容易,先检查300V稳定不,再查推动管电压18V正常不,看看到底有没有检锅信号,不检锅的的电磁炉,不好弄!

网友:
断电状态下,,指针表测CPU驱动信号输出脚对地阻值

网友:
这种板子驱动芯片和MCU已经做到一起了,如果板子有短路,估计芯片也挂了,建议换板子吧。

网友:
过来学习,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