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鼓捣了个烂盘,量产出来6g,mlc,跑圈居然通过了

楼主(2022-05-08):
量产出来6g,mlc,跑圈居然通过了

网友A:
不知道原来容量多少,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选的速度优先?

网友:
坏块有多少

网友B:
是什么颗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颗粒呢

提示好像是东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原来容量多少,

8g好像是,应该是个垃圾货

网友:
是坏块多量产完8G剩6G吗

网友C:
这是采用什么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采用什么主控

应该是芯邦,就是随便找了个旧板贴的

网友D:
一种烤熟了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种烤熟了的节奏

没有焊油,用的焊锡膏,风枪有点火大,冒着烟推正脚位,下次用吸锡带拖干锡再贴,主要是原来手里的焊锡都是高温锡,难用

网友E:
你那个还算好的
我这个是6TDK,初代TLC,ecc开到最大才只有4GB,还是安国主控

网友:
跟着学习技术,准备自己做两个U盘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还算好的
6TDK,初代TLC,ecc开到最大才只有4GB,还是安国主控

我这个好像是mlc啊

网友F:
如果能屏蔽坏块,剩下的应该都可以正常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屏蔽坏块,剩下的应该都可以正常使用吧。

跑得还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