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板漂亮的大LED数码管,附原理图+PCB图+打板文件

楼主(2022-05-08):
打板LED数码管,特点:
1、单个尺寸70*100mm(接近4英寸),便于远距离的运用;
2、引脚排序与标准0.8英寸的一致,便于直接替换使用;
3、兼容共阴和共阳,需要哪个都能满足;
4、增加拼接引脚,可以很方便的组成二位、三位、四位数码管;
5、每个笔段使用3串2835LED,散热有保障寿命肯定长。

直接上图,3D图

PCB图

原理图

备用参考图

最后附上打板文件

如果对你有帮助,我就很开心!欢迎探讨、指正,谢谢!

楼主:
按照坛友的建议进行了优化完善。欢迎探讨、指正,谢谢!对你有帮助,我就很开心!

添加跳秒点,通过J5、J6选择小数点/跳秒点

网友A:
比之前论坛里那个漂亮多了

网友:
我们就是生产数码管的

网友B:
宽度再缩点,49mm,是不是就能两块拼起来

网友:
DP 放一个LED 不行吗?  三个放一起 会不会太亮?

网友:
很漂亮啊,就是外壳做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拼接引脚放在后面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好漂亮,专业的水平

网友:
这数码管确实漂亮。那么能不能再大些?脚丫子那么大的

网友:
再大了就不能免费薅羊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之前论坛里那个漂亮多了

多谢肯定。是按数码管的比例放大做成的。欢迎探讨。

楼主:
您的回复被平台自动隐藏了,可能是回复内容不带数码电子相关字眼。如果回复“这个数码管非常不错”应该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
漂亮,薅羊毛继续

网友:
将每一段阳极与阴极分别引出,然后根据需要短接阴极或阳极成共阴或共阳,是不是更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宽度再缩点,49mm,是不是就能两块拼起来

可以再缩点,100*100mm拼2个数码管,就是字体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