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LICHEERS LCC02电压数显车载充电器并简单处理一下

楼主(2022-05-08):
这个车充到底算一拖三、一拖二、还是一拖一,被搞混了,

这个是参数

这个电压是瞬间拍到的,一会就消失了,一会又正常,

U表测试还没显示完全就又熄屏了

先看看品牌,淘宝找了半天没找到此款,最后再多多上找到了,价格42,现在还能买到,叫领臣

那就拆吧。。。橡胶护套拨开就看到螺丝了

光拆开螺丝还不行,还有卡扣,两侧都有

全貌

这个焊点不是我焊接的,我焊得比他好

输入电容35V100UF

总共3个芯片,PL8322(DC-DC降压芯片)、无字单片机(管电压显示的)、CX2901A(协议芯片)

输出电容10V470UF和CX2901A协议芯片

这个是R030/1206的保护电阻,这个已经坏了,感觉应该用R060/2只并联才好

输出端是短路的,试过松香大法没用,拆了PL8322还是短路,就这么几个零件,最后还是拆了那个无字芯片就好了,
分明是短路了,拆下来单独检测芯片VDD与VSS短路

加电试试又输出了

那就不要显示吧,直接用

这个是车充专用数码管,需要程序驱动的,起先我以为是74HC164D来驱动,结果不是,单排6脚,这个是上排,还有下排,脚定义都有不同,看得俺烟花缭乱,这个尺寸18X8X4,没找到
这尺寸的,一般是15MM,而且小数点位序都对不上

立式双USB

多多找了张包装图

以下呈上一点点资料
主芯片

CX2901A

这个是网上找了个不是很清楚的图,主芯片不一样,无字MCU好像差不多,但有点点不一样,1-7脚完全一样,我这个8、9、10、空脚

11脚接数码管,12脚接R030那个限流端,13脚接12V那边,主要采集电瓶电压的,猜测应该一样的芯片

这张单独显示的,MCU应该差不多

结束!~

网友A:
这个好难定义哦说一拖二和一拖一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难定义哦说一拖二和一拖一都行吧

就是啊,一拖二可以是拖双U口,一拖一可以算拖那个点烟器口、一拖三可以算总共拖3个的

网友B:
卖家说是一拖三,越多越好

网友C:
42可真不便宜了,而且还不支持快充,我现在用这个,当初13撸的,支持快充,一拖二带触摸https://www.mydigit.cn/thread-61232-1-1.html

网友:
拆完就扔的份儿。

网友D:
既然还能显示一下,怀疑是芯片里面部分短路了,给芯片电源引脚焊上线,放在水里头,然后直接上可调电源,调好电压,大电流烧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给里头短路的位置烧断?,说不定这样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还能显示一下,怀疑是芯片里面部分短路了,给芯片电源引脚焊上线,放在水里头,然后直接上可调电源,调 ...

还有这操作,,让我突然想到用一根钢丝骚红去割USB孔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说是一拖三,越多越好

让我想起了18000MA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可真不便宜了,而且还不支持快充,我现在用这个,当初13撸的,支持快充,一拖二带触摸https://www.mydigi ...

这价无敌了,现在想都别想...

网友E:
头太大了,别把点烟器接口弄坏了

网友F:
是一拖三吧

网友G:
一拖2.5,不能直接输出USB的,都算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可真不便宜了,而且还不支持快充,我现在用这个,当初13撸的,支持快充,一拖二带触摸https://www.mydigi ...

是的,同撸了。比较划算。我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拖2.5,不能直接输出USB的,都算0.5

你还真会安名字呢,,不错,小伙子有前途

网友H:
价格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太大了,别把点烟器接口弄坏了

一拖???头应该都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一拖三吧

算吧!反正拖多点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价格有点小贵

确是,好在不是我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