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测试ATX电源的负载仪,电脑维修好帮手

楼主(2022-05-09):
玩电子的时候,时不时的会修个电脑ATX电源,有时看起来各路输出都没问题,但装机后就是启动不了,或死机等各种毛病,最后查出还是负载能力不够。而测试ATX的带载能力比较麻烦,12V、5V、3.3V输出会互相影响,要同时加载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受坛内某位大佬的启发,做了这个测试ATX电源的负载仪。
这个负载仪其实就是3个常用的恒流负载仪组合的一起,没什么技术含量,最麻烦的还是机盒和ATX电源24针的测试座,为此考虑了很久都不好动工。电路部分为了省事直接在小林电子那儿买了一块电子负载的PCB板,再进行各种刮割和跨接。
先说说机盒吧。

杂物中翻出一个不知什么用的DX-05电子信号仪,年代久远的物件了:

尺寸是:20×18×6cm,小了点,装不了大点的散热器,凑合着用吧。
拆下面罩,看看里面,4节一号大电池还在呢,当然是烂得一塌糊涂了:

卸下烂电池,看看当时的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相当厚铜板的电池扣座,电路板虽然是手工焊接,但很规整。

按电池电压接上直流电源,各指示灯还能亮:

看看电路板的正面:

3CG、3DG的三极管:

以前的二极管:

指示灯的灯珠,直接焊在PCB板上:

言归正传,看看怎么整这个盒子,拆下面板后:

划线,用油性笔、铅笔和钢直尺粗略地划一下吧,我没更精密的工具了:

手电钻+切割片切割:

也没有更好的夹具,就用平口钳将就了:

再整个散热风扇的口:

稍作修整后,按上4个电压电流表试试:

机盒子基本完成。接下来整电路了。

小林电子那儿买了块电子负载的PCB板:

它的电路是这样的:

显然就这样是不能测试ATX电源的,需要动动手术改一改,改之前先要自己画个电路原理,而且我的这个电路原理图要以上面的这个图为基础,否则与PCB对不上号。
下面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电路图:

主要是把原电路4个运放4个MOS管合在一起提供一路恒流电子负载,拆分成独立的3路,用来同时测试ATX电源的3个不同电压的输出能力。
增加的元件我都用红色标示了。

电源及电压基准部分,完全利用PCB板上的原有电路:

+3.3V的电子负载部分,也基本上用PCB板上的原有电路:

IC1(TL431)过来的基准电压约2.5V,经R22(51K)电阻分压后,电位器R23(10K)滑动端的电压约0~0.4V,加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作为比较器的基准电压。
检流电阻用0.05Ω的5W水泥电阻与数显电流表的检流电阻串联,按0.05Ω测算最大电流约8A,加上电流表的电阻后,实际最大电流5A多点。按这个电流值和3.3V小电压,这一路的功耗比较小,所以MOS管用的是单只的IRF640,电流电压表用的是10A10V量程的表。

+5V的电子负载部分,是在原PCB板电路的基础上加上独立的基准电压调整电路:

分压电阻和调整电位器,以及检流电阻、电压电流表都跟+3.3V的那一路相同,实际最大电流也是5A多点,不同的是用了更大功率的调整管,我这儿用的是拆机的IGBT管——G20N60,600V 20A 165W,余量应该是比较大的。

+12V的电子负载部分,也是在原PCB板电路的基础上加上独立的基准电压调整电路:

分压电阻和调整电位器跟上面的两路一样,也就比较器的基准电压是一样的。由这一路的电压高(12V),而且一般ATX电源的12V电流也相对大些,所以这一路我分配了两个相同的控制和调整电路,使用同一个电位器调整基准电压,两套相同的控制、调整电路作电子负载。这样单路的最大电流可以减半,总电流如果也是5A多点的话,单路最大电流只要2.5A左右,所以检流电阻用了两只0.1Ω5W的水泥电阻,再与电流表串联。电压电流表用的是10A30V量程的表。调整管也是用拆机的IGBT管——G20N60,600V 20A 165W,余量也是够大了。

+5VSB的负载部分,直接用两只22Ω3W的碳膜电阻并联:

图中是10Ω的电阻,实际我用的是两只22Ω3W的碳膜电阻并联,与电流表串联后,正常情况下电流约0.45A,用一个独立的钮子开关控制。

-5V、-12V和电源指示,启动开关及过热保护部分:

ATX中-5V、-12V这两路电源用得很少了,电流也是很小的,所以只是指示有无就行了。这个机子,空间小,散热器小,容易过热,为安全在这里加装了一个55℃常闭的温度开关与启动开关串联,散热器温度超过55℃时开关断开,ATX电源断电。

电路原理图基本完成后,下面就开始修改PCB板了。
原PCB板上4套相同的控制、调整电路(比较器、调整管、检流电阻)和一个基准电压电路整合成一个电子负载。我要把它分割成3套独立的控制、调整电路,所以不少地方对印刷电路铜箔进行了切割,还要有一些跨接线。

先把+3.3V这一路各元件焊接好试一试:

用维修电源对+3.3V这一路电子负载进行试验,没有问题后,继续焊接其他各路的元件。

电路板焊接完毕。接下来是散热器的问题。我这个机盒子有点小,散热是个问题。要尽可能利用空间,装尽可能大的散热器,还要安装一个散热风扇。
找来一块大功率开关电源上拆机的铝型材:

调整管直接固定在这块散热器上:

再找来一块铝板:

划线折一下:

这样放置在一起,增加散热面积:

供电电源部分:
找出一个两组12V的小变压器,用扎带固定在机盒的底板上。电源输入用一个8字电源插座,在机盒上盖的背板上开个槽,钦在里面,并用扎带固定:

接下来再整一个ATX电源的24针接口,找出一块台式电脑的ATX主板,裁下24针的接口:

修整打磨一下成这样:

这样固定安装在机盒的前面:

电脑主板是多层板,中间各层的走线不清楚,为了避免各种电源短路,安装之前要测试一下,并且在固定螺丝处加绝缘垫:

4路负载的地线汇集在一起,安装起来比较麻烦,为解决这个问题,我用了一块拆机的空气开关连接用的铜排,便于各路地线焊接,也便于大电流通过:

以上的各部分安装好的样子:

到这里总体上都差不多了,但指示灯部分的安装还比较麻烦,搭棚安装总觉得不太可靠,+5VSB这路的两个限流电阻也需要有地方安装,所以就利用还有的空间加块洞洞板,顺便装个散热风扇的温控电路。
同时,这个机子的散热器有点小,加散热风扇后还是觉得不可靠不安全,上次买了两个数显温度表,索性装一个到这个机子上监控温度。这个温度表的供电是3颗1.5V扣式电池并联供电,很费电池,顺便就在洞洞板上加装一个大约1.5V的电源为温度表供电。

这部分的电路图:

双12V电源变压器的一组给电子负载供电,另一组经整流桥整流滤波后给散热风扇电路和温度表供电。
其中温度表供电部分:

82K电阻降压限流,由于电流很小,3只二极管串联后电压基本上稳定在1.7V左右。

散热风扇电路部分:

这个电路是网上看来的,是PWM控制的温控调速电路。本来不需要这么复杂,用这个电路,一方面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电路PWM控制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是洞洞板还很空充分利用一下。
这个电路中B放大器及外围电阻电容组成三角波产生电路,输出接到A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A放大器及外围电阻、热敏电阻组成比较器。热敏电阻(NTC)检测到的温度信号接到A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与同相输入端的三角波信号比较,在输出端产生占空比随温度变化的矩形波,控制mos管的导通时间,从而控制散热风扇的转速。经实际安装运行,这个电路的温控调速效果还不错。
电子负载的3个指示灯(LED),通过接插件连接到洞洞板上。

洞洞安装好的样子:

温度表的测温电阻和55℃常闭温度开关安装在散热器的凹槽中:

内部安装好后样子:

接下来制作面板,原来的面板是铝合金的,我没有工具可制作更漂亮的面板,所以还是充分利用原面板吧。为避免原来的标记影响,把面板倒一下使用,原来指示灯的5个孔也利用起来,3个还是安装指示灯,2个用来安装钮子开关。再打3安装电位器的孔,开一个安装温度表的方孔:

全部组装起来:

背面:

底部:

接上ATX电源测试:

各路负载调整都正常,温度表显示也正常。再进行温度试验,上图是40℃,继续加载到48℃:

51℃:

53℃:

56℃保护了,温度开关已经断开:

这个机子主要成本在4个电压电流表,约50元;PCB板9元,液晶温度表5元;其他基本上是拆机件,不计成本。

花70来元,从些又多了一个玩具。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啊,那老货PCB可以看出是某个年代的特殊产品了,字体精简得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又是吃灰的货。

网友C:
看电池外表设计好像80年代,再看仪表外壳铝标签,81年,有点历史感。

网友D:
这个表头电流测量偏差很大。

网友E:
测ATX电源的负载特性,每路电流低于10A(楼主的才做到5A左右)意义不是很大,每路10A时,总输出功率才200W。所以每路电流低于10A,还是无法确认电源的输出功率能否达到要求。现在的ATX电源大都要350W以上了。我测ATX电源都是要测到或接近它铭牌上标注的电流(也综合考虑有些电源上标注的 3.3V+5V的总最大功率)。所以要用到三个(或三路)各200W以上的电子负载,另外还要个检测仪读出PG信号的时间。

网友:
废物利用,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啊,那老货PCB可以看出是某个年代的特殊产品了,字体精简得看不出来的... ...

老物件,工艺不怎么样,用料还不错的,钢板、铜板都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吃灰的货。

吃灰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池外表设计好像80年代,再看仪表外壳铝标签,81年,有点历史感。 ...

是的,在历史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头电流测量偏差很大。

这几个表头误差还可以,在可接受范围,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ATX电源的负载特性,每路电流低于10A(楼主的才做到5A左右)意义不是很大,每路10A时,总输出功率才200W ...

你的更专业,我这是玩具而已,有时间再改进。

网友:
挺厉害的,哈哈,要是我估计得买四个电子负载一起上了

网友F:
我有个老电源 5VSB带载差 短接可以启动 上主板 主板灯闪不启动 电容都看过了 容量没问题 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老电源 5VSB带载差 短接可以启动 上主板 主板灯闪不启动 电容都看过了 容量没问题 无从下手了 ...

5VSB(又称待机电压)是ATX电源中的辅助电源产生的,负载要求不高,有2A就足够了。你要修这个ATX电源,需要测试在电源启动后,要查PG信号和其它各组的带载能力。最好能有下面这样的测试仪。20多元钱的小东西,测一下也方便。图片宝上随便找的,炬为的比较贵,其它商家的也问题不大。

网友:
发一些关键的图片就可以了,别啰啰嗦嗦发那么多啊。

网友:
既然原理图都画了,为啥不再画个pcb呢?板子改的太难看了

网友:
好像ATX电源新标准只有12V,有对应产品了吗?

网友:
楼主做了个大工程啊。

网友:
因为是固定电压,直接上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