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嗮下我的sony录音笔icd-ux512f

楼主(2022-05-08):
我的sony录音笔icd-ux512f参考报价:988

存储容量:2GB

扩展卡:支持MicroSD(TF)卡,最大支持16g

支持MP3,WMA,AAC-LC,线性PCM格式

MP3录音模式(8kbps):约60-3400Hz
MP3录音模式(48kbps):约50-14000Hz
MP3录音模式(128kbps):约50-16000Hz
MP3录音模式(192kbps):约50-20000Hz
线性PCM录音模式: 约50-20000Hz

1*AAA电池

尺寸:36.6*102*14.6mm

声控录音,立体声录音,数码播放速度操控

播放性能:支持MP3,WMA,AAC-LC,线.性pcm格式

不知道这么拆

网友:
录音笔灵敏度比较好的是哪种啊?

网友A:
当年这可是高级物件,现在只能收藏

网友B:
找螺丝拆,找不到试着撬

网友:
听课很好用

网友(2022-06-28):
索尼ICD-UX512F
索尼ICD-UX512F是一款电子产品,电池类型是1*AAA电池。
中文名索尼ICD-UX512F电池类型1*AAA电池产品重量59g频率范围MP3录音模式(8kbps)存储容量2GB
目录
1 重要参数
2 主要参数
重要参数编辑 播报
播放性能:支持MP3,WMA,AAC-LC,线性PCM...
扩展卡:支持MicroSD(TF)卡,最大16GB
输出功率:扬声器输出功率约90mW
主要参数编辑 播报
扩展卡
支持MicroSD(TF)卡,最大16GB
录音功能
MP3录音模式(8kbps):约536小时(UX512F)
MP3录音模式(48kbps):约89小时25分钟(UX512F)
MP3录音模式(128kbps):约33小时30分钟(UX512F)
MP3录音模式(192kbps):约22小时20分钟(UX512F)
线性PCM录音模式:约3小时(UX512F)
播放性能
支持MP3,WMA,AAC-LC,线性PCM格式
频率范围
MP3录音模式(8kbps):约60-3400Hz
MP3录音模式(48kbps):约50-14000Hz
MP3录音模式(128kbps):约50-16000Hz
MP3录音模式(192kbps):约50-20000Hz
线性PCM录音模式: 约50-20000Hz
输出功率
扬声器输出功率约90mW
电池类型
1*AAA电池
外形尺寸
36.6*102*14.6mm
产品重量
59g

网友:
没拆,不算,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这可是高级物件,现在只能收藏

还可以用,灵敏度也高,反正比手机录音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螺丝拆,找不到试着撬

没看到螺丝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C:
听说放MP3音质最好的就是索尼录音笔。

网友D:
用完后一定要把电池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完后一定要把电池拿出来。

上次电池未取出来,还好没有漏液,只是电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放MP3音质最好的就是索尼录音笔。

播放mp3音质还行

网友:
当年价格不菲

网友:
這個系列的最新款是UX570f,也就一千塊左右的樣子。比较过大法的高中低各款机器,就录音效果来说,真的是区别不大。。。

楼主:
参考报价:¥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