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捡来的老古董节能灯镇流器

楼主(2022-05-08):
拆捡来的老古董节能灯镇流器老古董绝对老古董了哈

保险

这个电感是EMI吗

整流桥

主滤波电容

DK55开关管 NPN型;耐压400V,电流4A,功率60W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是挺古老,但电路和现今的几乎一样~

网友A:
很久前的东西了吧,感觉90年代的产物

网友:
这种老一点还是那种都是线圈的老?

网友:
老物件  前天搞个格栅灯镇流器的  问我镇流器电源那个是主线那个是回路 我都懵逼了   这有啥好研究的呢

网友:
还别说,这老物件做工和用科还是可以嘀。。

网友:
貌似也只能留着拆铜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前的东西了吧,感觉90年代的产物

看上去没那么老,应该是00年前后的东西

网友:
看这电路板让我想到了三氯化铁

网友:
还是老产品杠杠的,看这铜丝。

网友:
小厂手工焊接的?

网友:
尘封的电子镇流器。

网友:
还不够老,最早是铁芯电感那种

网友:
老古董不算

网友:
这不算老吧

网友:
的确是太古老了,难得一见了。

网友:
这两个大管子不错,

网友:
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东西,看看就好了

网友:
做工挺扎实的,但是还不算古董,比他稍早一些的电感镇流器还有用的呢

网友:
早期的电子镇流器,看元件和后期的确实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