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个插错充电口的插卡音箱

楼主(2022-05-08):
邻居拿来修的,说是她老头子把充电头插到了usb口,充不进电,能开机,但一有声音就关机重启,拆机试机时插错正负极,就把里面一个锂电充电管理芯片8205A烧糊了,彻底不通电了,找不到6脚的,只找到8脚的,是锂电池保护板上的,找了参数定义图,采用飞线代换法,开机声音到最大也没用关机重启,其实原来就是这个芯片就有问题了,只是没有彻底损坏,我只是添油加醋了一把,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A:
多大功率啊,保护芯片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啊,保护芯片都烧了

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瞬间电流过大烧了?

网友B:
怎么可能把充电头插到了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把充电头插到了usb口?

年纪大的人不懂

网友C:
8205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没看清六脚的原型号,看不淆楚。

网友:
高手。一般来说,没找到同型号的就暂时不修了。

网友:
楼主做法,我以前弄过类似的,觉得1万七彩虹,倍斯特才1安充电太慢,加4056充电板扩流。楼主最好能加上雪崩二极管,自恢复保险丝等,组成过压输入保护电路。

网友:
有代替的配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05应该是mos管吧。

锂电池保护ic,这个坏了就会不充电,不通电!

网友D:
还真的没有弄懂,充电头插口怎么能插进USB插口?难道两种插口是一样的?那这设计者脑子也太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的没有弄懂,充电头插口怎么能插进USB插口?难道两种插口是一样的?那这设计者脑子也太好使了! ...

老年人不懂,硬是插到了usb口

网友E:
现在的芯片种类多,上面的编号一般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芯片种类多,上面的编号一般人看不懂

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8205a都烧了

网友:
还带一键录音功能。

网友F:
有一个 tbv26  插卡音响, 显示H1   电路板上面一个很小贴片电容爆了,能不能修理啊 高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 tbv26  插卡音响, 显示H1   电路板上面一个很小贴片电容爆了,能不能修理啊 高手们。 ...

你换一个上去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