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达尔优牧马人鼠标

楼主(2022-05-08):
达尔优牧马人鼠标不好用了,有时候点下左键变成双击,

里面有三层电路板

上面芯片好像有几个洞

感觉芯片坏了,其实鼠标正常

3050

排线分离

里面灰尘多

这里一边有个倒钩

鼠标旁边按键

楼下继续

楼主:
两个主按键是欧姆龙的,用万用表检测阻值有4欧姆左右,拆开用纸张摩擦下,阻值变成0.4欧姆左右,万用表表笔短接有0.2欧姆

网友:
不错 又可以用很久

网友A:
修过RGB灯短路的达尔优 这么长的管脚都没套绝缘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RGB灯短路的达尔优 这么长的管脚都没套绝缘的材料

你修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B:
这欧姆龙真的假的?印刷的字体好奇怪。

网友:
我也有这个鼠标,是新的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欧姆龙真的假的?印刷的字体好奇怪。

又是装在里面,一般人也不会拆开看是不是欧姆龙的,用假的还不如7个轻触开关都用一样的,这个鼠标用了3种轻触开关

网友:
这鼠标用材挺好的清理后再用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修的是什么东西?

就这个鼠标 RGB灯管脚搭一起导致短路

网友:
其实微动怕高温,拆装都要注意,尤其是装回时,注意焊接时间

网友:
这牌子今天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国产鼠标崛起的标志,当年可是非常火的

网友:
还牧马人,怎不叫迈吧赫呢。

网友:
修一修,鼠标又又又可以用三年了。

网友:
以前百元游戏鼠标配重,多功能卖点,清理修下能继续用。

网友:
哈哈,现在用的就是这种鼠标,握持感不错!tb垃圾佬那里买的,两个五块钱,一新一旧。旧的就是有些灰,编码器跳动。拆开清灰喷wd40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鼠标崛起的标志,当年可是非常火的

做工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用了插件不错,这么多LED,跟雷蛇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