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锐捷RG-EAP202,通过poe供电给了53v,发现后通过dc口供12v电源无反应了。

楼主(2022-05-08):
安装锐捷101ap的时候通过交换机供电,没有注意直接就给202ap也接上去,刚开始还能上网,后来就灭灯了,才发现202额定电压是12v的,找个开关电源给202供电时已经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楼主:
电路小白什么也不懂,求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补救一下

网友:
电话售后,说硬件损坏,要求更换

网友:
小白什么也不懂还是建议找售后~

网友A:
DC—DC芯片可能挂了。小白没办法换的,楼上说找售后那个方法比较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芯片可能挂了。小白没办法换的,楼上说找售后那个方法比较可取。

都用了几年了啊,指示灯都没有电压输出了,死的很彻底,还想挣扎一下啊,谁帮忙看下是哪个d出问题了,一供电天线那里很快就变烫了

网友:
这么高电压,可能主芯片都挂了,没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