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马来西亚生产的IQOS电子烟B-1602

楼主(2022-05-08):
周边吸烟人群中不常见的马来西亚产电子烟,前一段时间网上说IQOS这一款电子烟出事了,就撂在办公桌上没动过,闲来无事拆开看看。
做工还是比较好的,都是不常见的芯片,就不解释了,图比较多,慢慢看吧!

网友:
电子烟都这么高级,这么多芯片,难到现在这么缼心

网友:
做工很好,排线上面还有导电屏蔽涂层。主板是树脂塞孔工艺,用了MCU,TI的BQ24250电池充电芯片,和两个QFN2x2的MOS管,成本不低

网友:
国产最简单一个驻极体话筒。

网友:
自从倒霉国发现电子烟病以后,就再不用电子烟了,宁可信其有,

网友:
这电池应该不错

网友:
把这改成个USB小无线电烙铁应该不错。

网友:
看着pcb还挺复杂的

网友A:
电子烟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那个油箱是焦油?这个是不是等于就是抽烟?就是少了烟丝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段,自从网上爆出有致病嫌疑后,就抛弃了。

网友:
看上去质量挺不错的,电路部分确实舍得用料

网友:
这质量不错,现在市场看不到卖的了

网友:
电子烟动了香烟的蛋糕,在国内的前途不太好

网友B:
以前用过电子烟做的烙铁,从设计、工艺、用料太好了,非常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电子烟做的烙铁,从设计、工艺、用料太好了,非常精致……

我以前想买充电烙铁,想起不经常用放没电问题,换成USB烙铁,内热头和充电烙铁公版外形,只不过电阻参数不同,用来切塑料瓶diy修补很方便,5v1a功率太低发热头太小,只能焊接芝麻大小贴片。

网友:
电子烟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那个油箱是焦油?这个是不是等于就是抽烟?就是少了烟丝 ...

越高级使用时的兴趣越大,油箱装的是调制的油,有很多种味道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