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疫情封控期收到的“触摸”小夜灯

楼主(2022-05-08):
封控第三天能收到它不容易啊,另一个包裹走到新乡市被退回了。之所以触摸上边加上引号,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店家说的那样是触摸的,而是普通的按压开关,要不是用了红包,非要跟老板理论一下不可,用了红包才花1毛钱,就这吧,1毛钱已经很超值了。下边看照片说话吧。

小红包,没啥可买的,就它吧,买的时候是冲着触摸两个字来的

简易包装

使用说明,店家宣传页上还说是磁吸贴,也是胡说,就是胶粘贴,根本没有磁

包装拆开

小夜灯正面

三颗灯珠

背面,店家所说的磁吸贴,其实就是贴双面胶

后盖旋转打开

用三节7号电池供电,店家不带电池

前盖直接扣上去的,没见有卡扣

灯珠三颗高亮白光

聚光罩

前盖总成

透明罩挡板

聚光面板

聚光板背面

按压开关和限流小电阻,没测数值,看色环是6.6欧

灯珠应该是三颗并联

高亮白光

通电4.5V点亮

亮度还行,做小夜灯可以。

电流150MA,如果是锂电供电,60-80MA

亮时

关时

总之,1毛钱还是比较值的,只是,不管好不好,又一个吃灰的垃圾产生了。有时发愁,到处是电子垃圾还舍不得扔,放哪好呢?唉!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找一个大点的纸箱,往里面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大点的纸箱,往里面丢就行

关键是楼房,面积太小啊,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已经放很多了,你说的纸箱也是没地方丢呀,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楼房,面积太小啊,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已经放很多了,你说的纸箱也是没地方丢呀,汗! ...

估计坛里这种情况多,确是有点尴尬

网友:
这也太差了

网友:
这玩意花一毛钱我都感觉亏,太简陋了

网友:
这玩意有点亏,不如人体感应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坛里这种情况多,确是有点尴尬

估计坛里这种情况多,确是有点尴尬
+1

网友B:
这哪里是触摸灯,指鹿为马,挂的羊头卖的狗肉,退货。

网友:
我是一角钱买的一个这样的灯,用3节七号电池,应该是4.5V,让我改成一节18650+4056充电板,用了没多长时间,3个发光二极管,有一个亮度正常,另两个变暗了,这种现象是因为发光二极管长时间工作的话,散热不好啊。

网友:
挺高级能用的玩具。

网友:
零元购,好~

网友:
2块9还不如买那家红外感应的灯

网友:
嗯,按压也需要摸一下呀,也是触摸!

网友:
一看用3节七号电池,就打消了我购买的欲望。尽管很便宜。

网友:
看在红包的份上就算了,说实话这个灯质量不算好,留着吃灰吧

网友:
真便宜浪费资源这厂家也能…

网友:
都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  能坑一个是一个 京喜是更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里是触摸灯,指鹿为马,挂的羊头卖的狗肉,退货。

老板是这样宣传的

卧室触摸小夜灯宿舍寝室节能led不插电贴墙壁磁吸感应电池床头灯

没有触摸,也没有磁吸,我被触摸两个字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