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板上5脚芯片丝印问题 GH9KB

楼主(2022-05-08):
一个电视板上芯片丝印(如下图)查不到相应型号(度娘TB都找不到),不知道有哪位知道的,感谢

网友:
电视机的板号有没有?

网友:
感觉是个降压芯片

网友:
不认识,但是帮顶

网友:
看起来是不是只用了三个脚,你查查SGM2203系列比如SGM2203-3.3AYN5G,有点像LDO

网友:
一个厂家一种代码标识,厂家肯定知道,维修人员看着标识也傻眼,看看电路吧,判断一下是做什么用的,慢慢猜测!

网友:
SGM2203-3.3AYN5G/TR

附件来源: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58572798108D7AE.pdf
复制到新窗口打开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应该是个LDO,这个封装的一般是LDO

网友:
现在电路板查找的丝印太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