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480g SM2258G主控 开盘问题,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2-05-08):
社区里的各位大佬好,我这里是一块金泰克的S300 480G的  昨天电脑关机后再开机就永远连接不上了,固态颗粒信息如下:

目前连接电脑有反应,所以没有短接阵脚,请问大佬们我需要短接阵脚吗?如果需要的话是短接哪两个?
我试了很多开盘工具,都没有开盘成功,根据上图的颗粒信息,大佬们觉得我用哪款开盘工具比较合适?

感激 感激

网友:
固态问题真多

网友A:
找3DV4的版本试试,这个颗粒是16die

网友B:
三星的颗粒?不是很好玩哦,SS3DV4的工具找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3DV4的版本试试,这个颗粒是16die

谢谢大佬,能详细点吗? 新人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颗粒?不是很好玩哦,SS3DV4的工具找找试试

嗯  对  颗粒看着像是三星的  这个工具全称是叫啥呢?  先谢谢大佬

网友C:
楼上几位都是老手了,能负责任点吗,这个颗粒是带复写器的板子,有参数只能开4分之一的容量,特殊固件才能开满容量,现在两种固件都被藏起来了,没辙,楼主放弃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D:
这盘没玩过……海鲜市场里很多金家480G 低价出,几十、几百片的主多得很,估计是矿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都是老手了,能负责任点吗,这个颗粒是带复写器的板子,有参数只能开4分之一的容量,特殊固件才能 ...

哎  那可惜了  本来可以联系卖家保修的  以为很简单  就自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盘没玩过……海鲜市场里很多金家480G 低价出,几十、几百片的主多得很,估计是矿渣吧…… ...

是的,是玩客云套餐里面的硬盘,算下来190左右一块,保修三个月,结果过了保修就坏了

网友:
找到固件后要开两次 这个盘 ,另外某鱼不是有帮忙开的吗 可以去试试

网友(2022-08-27):
听听高手们的讨论,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