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立 CSI-77无线电熨斗

楼主(2022-05-08):
2009年的日产货,110v电压,看起来高大上,问题有:
1、插电液晶亮,没提示,按切换键和开关键没反应;
2、充了一晚上也没变化,按开关没有发热;
3、拆开看了,没发现电池在哪里。当时即使没有锂电也得有别的电池吧,请高手看看电池在哪里?到底咋搞,另外那个开关键就是标记长短符号的吧,拆开看也没看明白原理

网友:
高清,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
小日本的家用电器做工用料都扎实

网友:
小日本的家电啊,现在没落了,小日本当时侵华很可恶啊

网友:
日本的小家电一般这种的拆开,大多只能看看了,修大多修不了,要点技术的。

网友A:
无线电熨斗并不是充电的,里面没有电池!通俗理解就是有较强的保温功能,插到座子上,快速加热,达到温度后即可产生蒸汽,并可维持一段时间,没有蒸汽了,再插回座子。

网友:
估计不会是电池供电的,功率太大了

网友:
1200W 不可能用电池供电,后几张应该是控制(爆炸)蒸汽滴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熨斗并不是充电的,里面没有电池!通俗理解就是有较强的保温功能,插到座子上,快速加热,达到温度后 ...

明白了,多谢指点!可是这个通电按下开关也没啥变化,液晶也没显示呢

网友:
13年前的物件还是那么的新,我们生产的商品是为了GDP,别人生产的商品是追求耐用,然后把有限的资源用到研发技术,减少无谓的浪费!

楼主:
修好了用起来就够牛了,请大咖指点!

网友B:
先要解决电源变换问题。

网友C:
这是好东西。没显示可以查查单片机的工作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解决电源变换问题。

现在是接在一个1000va的转换器上,就是通电液晶亮但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好东西。没显示可以查查单片机的工作条件

是那个db107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