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T12,但稍微有点不一样(DIY焊台+手柄)

楼主(2022-05-08):
10块的烙铁也不是不能用,但随着使用频率增加,不足之处就被放大。比如,没有自动待机和休眠功能,烙铁一直处于高温状态,用完烙铁时常忘记关导致整天整夜在耗能。还有升温较慢,控温不精准等问题在使用频率增加时更加突出。最重要还是安全问题,虽然烙铁出厂时都是合格产品,但在我们手上长时间使用后,电线连接手柄处就会有可能出现脱落,毕竟连接处也没采取别特的固定。

220V的电压拿在手上还是无法心安,就想着给烙铁升级下。
看了成品,好的太贵,便宜的功能太寒酸。既然自己会那么点编程,那就自己做一个,想要什么功能就加什么功能,不就多码那几行代码的事嘛

C245虽然回温一流,但是太贵,现在还是用用几块的T12吧。有人开法拉利,有人开奥拓,咱也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真到有那个需求了再升级C245也不迟。看到T12和C245焊台也有做到兼容的。

接下来就是焊台整体构思。以花最少的钱为前提,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数码管无法满足显示需求,咱就上屏幕,OLED屏幕小,贵,还烧屏(当然可以采用程序保护),咱就换1.8寸的TFT,同等的价格,屏幕大还是彩屏,功耗稍有增加。彩屏用51驱动的话,想想应该吃力,还是用STM32F103,C8T6那么贵,用焊台上太奢侈,咱就用C6T6,3块钱一颗比51香。因为C6T6空间小C8T6一半,才32K,所以空间紧张,就采用外部掉电存储,而AT24只能当EEPROM用,无法更好的扩充C6T6的空间不足的情况,那就用一个8脚51单片机——STC8G1K08,这也就8毛左右,由于这颗不带A的,没PWM和ADC,手头上之前买的无处可用,刚好用来做EEPROM,以及扩充焊台功能——排烟功能。一块屏只用来显示烙铁温度的话,那太浪费了,最大程度的利用,那就加个时间显示吧,用8025T带温补8毛左右一颗,时间还有用处就是给系统强制关机。功能选项采用4触摸按键,做个背光,比较好看。至于手柄,大多采用的是震动开关,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但我更倾向于干簧管和触摸,而干簧管得必须使手柄归位后才能触发,这样不够灵活。最后选用了触摸方式。

DIY前要先找壳,否则很蛋疼。一个坏了的电脑电源的外壳,大小也合适。

开关电源根据外壳尺寸选的

先画电路图打板

还有手柄电路板

先制作烙铁手柄。手柄采用聚碳酸酯管也就是PC管,说是比亚克力管结实。内径13,外径16,因为里头一颗触摸芯片,所以不能再小了。黑色橡胶塞是红酒塞,自己磨成型的。

再从废旧插板里拆点铜片打磨下,弹片就有了。

PC管的尾部用火烫一下给它缩小到只能硅胶线能穿进去。这硅胶线买的5*0.3的,感觉怎么跟5*0.5一样粗

PC管弄好后长度不到12公分。

焊上线和触摸芯片测试下是否正常,因为测试没设备,是直接通电测试的,烙铁烧的通红的。之后测试焊台时也多次烧的通红,居然都没有损坏。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用红包5块一支买的。阻值8.3Ω。

尾部打一个轧带用于防拉。

PC管是13的内径,PCB板是13.2的,所以塞进管子里是卡的很紧,要用力给推进去才行。触摸引线钻个小孔用飞线引出来。

由于触摸芯片有一定厚度,又太靠外边了,怼进PC管里的时候直接被卡飞了。第一次制作翻车了。重新整改后顺利装进PC管

成品图。尾部也用红酒塞的皮套遮瑕。航空插头用90度直角的。铜片部分是用于触摸的。

接下来制作焊台。先把板子焊好,码好程序,简单测试下开始装机。板子为了榨干C6T6,留了风枪和可调电源接口,奈何程序空间还是不够用。看看能不能优化下把可调电源给整上去。

外壳开孔。镂空部分生锈了切割掉,开电源开关孔,烙铁插孔,防静电孔,都开在后面。所以航空插头采用90度的,对电线更好的保护

电脑电源拆下来的电线。GX-16 5孔航空插,分别是24V正极,静电,3.3V正极给触摸供电,触摸输出线,还有就是地线。做好绝缘。

都是金属的,绝缘很重要。因为显示屏不跟面板固定,很容易发生屏幕显示倾斜的问题,所以立一板用于固定显示屏及控制板,有长槽和电源壳上的横槽用于上下左右调整显示屏位置。

全部安装完毕,找一根品字电源线,都不知道多久了的,估计是二十年前的电脑或电饭煲上的吧,擦一擦测试下没有漏电。过日子嘛,能省一块是一块。

插上电开机。蓝色两行显示的还是测试数据还没改回来。面板预留了可调电源插孔,下一步是要加上一个简单的可调电源功能。毕竟一个屏幕,就用于烙铁和时间显示还是太浪费了。
实时温度采用仿数码管字体显示,方便用算法实现,而不需要去刷数组。这样节省点片内空间。就是烙铁没插上的时候温度会乱跳,还没想好用什么方式判断手柄是否连接。不过这也是可有可无的功能

第一层菜单页

用颜色区分菜单层级,焊咀分4段可多次校准

待机时间5-300S可调,5S一档可调,0S为关闭待机功能,待机温度100,150,200可调,这主要考虑拿起烙铁能迅速达到工作温度。
休眠时间指进一步降低功耗,1-60分钟可调,0表示关闭。待机显示没开的时候,焊台无任何操作到达休眠时间,焊台直接关闭除唤醒按键外的一切外设进入停止模式。
当待机显示打开的时候,焊台到达休眠时间会关闭烙铁,待烙铁温度降下来后切换显示时间。
晚上23:59:59,焊台强制关闭除唤醒按键外的一切外设进入停止模式。

可以更改烙铁实时温度字体的显示颜色。可以横向调整显示屏方向

手柄拿起时,按键灯光显示橘黄色,风扇开启。手柄放下风扇停止。用两段PID控温,实时温度显示没做软件处理,会有上下最大三四度的跳动。

根据万用表测出的温度校准后。因为T12的热电偶的热电式与温度是非线性关系又近似线性,所以采用多段校准。输入校准温度后系统会计算出当前温度对应的放大后的AD值

上面提到得STC8G1K08,一是用于EEPROM,二是用于红外功能,红外程序由它来跑。根据主控信号调整风扇速度和灯光亮度。
采用红外主要是因为距离近,又没多少数据传输,不受其它信号影响,还是在室内使用,最后主要还是还便宜。。
红外一开始是接收反馈信号得,感觉就开关调个亮度速度得没必要反馈,就删掉了反馈,这样延迟就得到了优化。
考虑灯光需求是常亮,所以灯光开关由外部控制,只有风扇随手柄启停

整个焊台基本制作完毕,但还存在些小问题。比如测室温用得是贴片得NTC,开关电源散热后造成内部温升高好几度。面板显示屏镂空部分填充问题,用水晶滴胶,制作出来显示不清晰。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填充?

不过总体也算比较成功,没有翻车就是最好得回报

网友A:
PCB图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全是精细手工活啊,用的少我一直用黄花感觉也不错

网友B:
大工程啊,虽然现在彩屏控制板一套也没多少钱,但图个折腾的乐趣

网友C:
PCB绘的很仔细,脚手架搭得很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图用的什么软件?

立创的EDA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绘的很仔细,脚手架搭得很随意。

哈哈,面板孔偏移了,脚手架一边上不了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虽然现在彩屏控制板一套也没多少钱,但图个折腾的乐趣

成品套件想加功能都加不了,自己写的话,需要啥加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透明手柄也漂亮

就是焊工太渣了,哈哈

网友:
看了看手头上的几十片单片机……无言以对了…

网友:
漂亮,好像成本控制得也很好。

网友D:
看电路设计风格,像是专业出身

网友:
看了只能说1个字,专业。楼主是怎么学的单片机,有没教程,推荐一个学学。我买的单片机开发板,我看了自带单片机教程,头都大。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不错

网友:
专业精致………玩出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设计风格,像是专业出身

哈哈,太高看我了。我业余自学的

网友:
贴片原件真全啊。

网友:
stm32只搞t12性价比不高,但要扩展没有c8t6还真不行。

网友:
会玩单片机的都是高手,咱看看就行,学不来

网友:
小白仰望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