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装系统u盘启动后不显示内容??

楼主(2022-05-08):
请教专家!惠普笔记本,原来是win10系统,装备改win7,硬盘格式已转换,插u盘启动后不显示u盘的盘符及内容是怎么回事?我试了插入其它u盘也不显示盘符!

网友:
去wuyou那边问吧

网友A:
进入磁盘管理看一下,也许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B:
看看U盘是否启动模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磁盘管理看一下,也许换个系统就好了

看不见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U盘是否启动模式不对

u盘系统已启动,能看见硬盘但是看不见u盘,文件在u盘上,看不见u盘就装不了啊!

网友C:
先看下设备管理有没有USB存储,再看磁盘管理有没有U盘这个磁盘是不是没分配盘符,再进DG里看下能不能看到U盘的磁盘,看的到可以在这里复制文件,再不行换下USB2.0接口试下,有些不支持3.0接口。

网友D:
你的PE支持USB 3.0吗?
如果是老电脑重装系统,我是把ISO或者WIM文件放在本地磁盘的,不需要拷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下设备管理有没有USB存储,再看磁盘管理有没有U盘这个磁盘是不是没分配盘符,再进DG里看下能不能看到U ...

都试了,u盘启动后还是不显示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PE支持USB 3.0吗?
如果是老电脑重装系统,我是把ISO或者WIM文件放在本地磁盘的,不需要拷到U盘。 ...

我这个是惠普笔记本,不能把硬盘拆下来吧!pe系统比较老,难道说是pe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PE支持USB 3.0吗?
如果是老电脑重装系统,我是把ISO或者WIM文件放在本地磁盘的,不需要拷到U盘。 ...

多谢大哥启发指点,我的pe是2012年的,可能太老了,我去下载一个新的试试去

网友E:
你的PE做好了吗,如果磁盘管理器不显示U盘,也无黄色X,重装一下USB驱动试试。

网友F:
建议你 用老毛桃的PE,https://www.laomaotao.net/

网友G:
都能启动PE了,怎么会看不到U盘的内容把文件放硬盘也可以安装的啊

网友H:
你的U盘是否是UEFI格式,如果硬盘不是这个格式,是看不见的,建议重新格式化后重做U盘

网友:
左下角的开始俩字说明你Pe版本是XP,是不支持USB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PE做好了吗,如果磁盘管理器不显示U盘,也无黄色X,重装一下USB驱动试试。 ...

好了!就是pe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 用老毛桃的PE,https://www.laomaotao.net/

已经修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能启动PE了,怎么会看不到U盘的内容把文件放硬盘也可以安装的啊

就说呢!就是pe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U盘是否是UEFI格式,如果硬盘不是这个格式,是看不见的,建议重新格式化后重做U盘 ...

下载一个新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