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DR8600 V1拆机

楼主(2022-05-08):
由于家里没有预埋网线,光猫和主路由放一楼,二楼只能用无线桥接,上个月买了个垃圾路由,没有桥接功能,发热还大,简直是垃圾,直接送亲戚了,不说也罢。TPLINK的无线桥接很容易操作,这wdr8600作主路由给wdr7500桥接一个多星期了,也稳定,网上查不到拆机图,只查到对这路由配置的描述,今天有时间手痒,拆出来看看验证一下,顺便让想知道的广大网友可以轻易搜到这帖子知道配置,这也算回馈本论坛的其他拆机贴给予我的帮助。先看看外观造型,二楼开始拆机。和19寸显示器对比,一个字,大,这个造型。。。。。,当邻居过来找你要WIFI密码想蹭网时,你可以拿来伪装成凳子坐着来隐瞒你有WIFI的事实,然后告诉他你家用的是有线网络。可称十大防蹭网神器之首。。。

楼主:
这个家伙可真不好拆,两边居然用胶水粘,掰了半天才发现,而且还不是玻璃胶那种软胶,是硬胶,用力掰开先啪的一声,吓我一跳,还以为掰烂了,tplink真够贱,这种一体壳,估计模具钱都亏了吧?活该,还用胶水粘,用螺丝不好吧?分段设计不省钱?或者像7500,8500那样,一个模具用三代不好吗?你省钱我省力

楼主:
一开场就断了一根2.4g天线,5g天线断了端子,幸好没伤及主板,对这种设计无语,难怪没有在其它型号看到这壳,估计就只用在8600这一个型号上

楼主:
先看正面,哟,一整块黑色散热片有点熟悉,让我想起那个垃圾中的垃圾。。。。

楼主:
背面也有一块薄薄的金属片,是该叫它散热片呢?还是是主散热片固定板?有个孔漏出来一颗芯片,是闪存芯片,winbond 25Q128FWFG,手机垃圾,拍不清楚,只能文字描述

楼主:
回到主板正面,usb2.0和usb,3.0都有金属套,防止干扰无线信号?

楼主:
揭开散热片,没有屏蔽盖,直接就看到处理器以及旁边两个应该是内存颗粒。先看看处理器芯片:高通IPQ8064 OVV FK650RR6 K065001,不知道和联发科或博通哪款cpu同级。再看两颗内存颗粒:NT5CC128M16IP-D1

楼主:
再看看这颗交换芯片,型号:QCA8337-AL3C PK651SQM 1651 TAIWAN

楼主:
最后看背面,是2.4G和5G的无线芯片,都带独立功放,两颗无线芯片都是QCA9980,这就和网上查到的不一样了,查到的说是IPQ8064+QCA9984,结果不是哦,是QCA9980,有没有搞错啊?看人家的拆机上市价500块的wdr8500都是9984,上市价999块的8600居然是9980?一开始看错,我还以为是和wdr7500一样的9880,吓一跳,原来是9980,网上查一下资料,说是QCA9884支持160M,QCA9980只支持80M,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的区别没。

楼主:
从2.4G天线的走向可以判断出,这就是那4颗2.4G无线芯片的功放,型号:SKY 2623L 651BK

楼主:
最后从5G天线的走向再判断出这就是5G无线芯片的功放,型号:SKY85405 648JD  1648 MY

最后就不放界面图了,反正tp的固件没什么可玩性,和wdr7500一样的功能,毫无特色。
整贴拆机完毕!

网友A:
V1就这德行,看来这个型号也不怎么样!

网友B:
999的东西就这么拆了。使用感受如何?

网友C:
硬件暂且不讨论,就说这外形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就这德行,看来这个型号也不怎么样!

的确啊,我还没见到过v2版本,估计不好卖就出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9的东西就这么拆了。使用感受如何?

说笑了,这种老古董在小黄鱼买的,大几十而已,感觉一般,发热量不大,固件也没什么可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暂且不讨论,就说这外形也太。。。

是啊,外形比较奇葩

网友D:
楼主咋没考虑华为Q2全屋覆盖呀,子路由通过电力+wifi就能做到全屋wifi覆盖

网友:
看造型就知道价格不菲,TP我看着是天线越多约水(不等于越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咋没考虑华为Q2全屋覆盖呀,子路由通过电力+wifi就能做到全屋wifi覆盖

主要是要求不高,只是看看直播刷刷视频刷刷新闻而已,不玩游戏。而且一开始就先买了个wdr7500,要不然买两个ty6201a组网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