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XL8138剃须刀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2-05-08):
老爸说剃须刀电池用的时间短了,也就能用一周多,想想用了快20年了,也真该换电池了。8138就是8140外加赠送一套额外的刀头刀网。拆的时候没拍,就从组装开始吧。拆解的话从下往上倒着看。

换上的电池三洋UR14500AC,740mAh。换电池这件事如果可以选的话,镍镉镍氢首选saft但这个太难买,然后就是sanyo,无论锂电还是镍氢镍镉,锂电再往后是Sony,三洋破产后镍氢归了富士通FDK,镍镉归了松下。其它的电池就不推荐了。

换下来的是索尼

飞利浦是焊接到电路板上的,不如博朗和松下方便,但也多了换电池时的灵活性。

充电电极连接

装入内防水壳

防水壳上盖,注意O型圈,和充电电极

组装内防水壳,扣上后充电电极正好卡入电极连接器。

内壳正面

内壳顶面

外壳前盖内部

外壳前盖外部

外壳后盖内部,注意鬓角修剪器的位置

外壳后盖外部

外壳顶盖内部

外壳顶盖外部

内壳装入外壳前盖

组装后盖

顶视图

装外壳顶盖

装卡门

刀网,HQ9

充电

网友A:
续航现在怎么样?
我的也明显觉得不那么耐用了 也可以考虑换电池了

网友:
8140  双灯,这货 一般先坏刀架  原装很贵  后来出国产的 50一个 ……

网友B:
这个我换电池 都是把原装两头焊耳撕下来  焊后换电池耳朵上  主板地方不动  ……

网友:
原来羊羊羊是破产了!都是在谣传说是为了在欧盟市场上销售(羊羊羊的电池在全世界一家独大)!

网友C:
这个尺寸就是普通5号大小吗?

网友D:
飞利浦剃须刀电池能用20年这就是名牌国产得追赶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换电池 都是把原装两头焊耳撕下来  焊后换电池耳朵上  主板地方不动  …… ...

你给我很大启发,我正愁着换电池拆主板太复杂。

网友:
东西还是老的好

网友E:
謝謝分享  不错,三洋价格?真?飞利浦HQ8刀网刀头就不错,HQ9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剃须刀电池能用20年这就是名牌国产得追赶的东西太多了

是理念不同,现在不是没有好电池而是用不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刀头,国产的剃须刀最大的差距就在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就是普通5号大小吗?

14500锂电赫尔5#电池尺寸是一样的

网友:
很认真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就是普通5号大小吗?

基本一样,区别就是平头,点焊镍片。

网友:
好像是锂电池

网友F:
我有一个松下的,里面是14500的电池,用了6-7年了,今年才换了一节新的145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现在怎么样?
我的也明显觉得不那么耐用了 也可以考虑换电池了

今天刚换完,用一段时间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不错,三洋价格?真?飞利浦HQ8刀网刀头就不错,HQ9没用过。

三洋十几元,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松下的,里面是14500的电池,用了6-7年了,今年才换了一节新的14500电池。 ...

我从自己的松下理发器和剃须刀看松下锂离子电池不如索尼和三洋,镍氢不如三洋。也不排除充电电路和负载导致的差异,我的这俩都是直线马达的,耗电比较大,帮朋友换过普通马达的理发器电池,从新旧程度上看不超过四五年,我直接给换成FDK的镍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