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电流和电阻恒定的电路中,电阻想发热少一点是串联好,还是并联...

楼主(2022-05-08):
一个电路中,电压电流恒定,电流为0.09A,电阻为150欧姆,想让电阻发热少一些,应该拿多个电阻串联起来,还是几个电阻并联起来好些?

网友:
电流电压一定,那么功率就一定,所以发热量也一样的:
1,假设4个电阻串联,那么每个电阻阻值为150/4,每个电阻的功率为0.09x0.09x150/4=0.30W,4个电阻总功率0.09x0.09x150=1.215
2,假设4个电阻并联,那么每个电阻阻值为600,,每个电阻的功率为0.09/4x0.09/4x600=0.30W,4个电阻总功率=1.215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如楼上所说。课本上说”电流通过导体所产生的热量和电流的平方,导体本身的电阻值以及电流通过的时间成正比”,电阻功率大,表面积大,热量散得快。所以,几个电阻并联加大了功率和表面积,散热加快。但是产生的热量应该还是一样吧

网友:
加大散热面积

网友:
好像总发热量是不变的。

楼主:
算起来好像 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解答

网友:
不论串与并,总功率不变,即发热量不变。

网友:
很奇怪的题目

网友:
电阻是有功率参数的,比如1/4W,1/2W,1W,2W等,用个大功率电阻温度就会降低吧,阻值一样的电阻,有的地方用小功率的代替,会发热严重,直接烧断

网友:
同参数的电阻,用大封装的,散热应该好点

网友:
总功率是一样的,关键是你的散热环境,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电阻相互之间的间距就决定了你人体感觉的“热量”大小

网友:
楼主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选择合适功率的电阻,按照楼主的情况,150欧姆的电阻,0.09安培的电流,那么电阻两端的电压就应该是13.5伏特,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就是1.1215瓦特,楼主只要选择2W左右的电阻就不会出现发热现象了(热量可以自然散发掉),如果低于2W的电阻就可以会出现发热现象,需要用并联或串联的方式来降低每个电阻所消耗的功率,无论并联还是串联效果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