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CZ880;128GB USB3.1 MLC.测试寿命0%正常吗?

楼主(2022-05-08):
不知优盘用的如何,C软件测试这样正常吗?

网友A:
终身质保,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身质保,随便换,

MLC这个还行,应该难弄坏

楼主:
闪迪这盘测不出主控?M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身质保,随便换,

闪迪的都是终身换吗?

网友:
闪迪主控就是各色  楼主这是没少买啊  终身质保无所谓  好用就行

网友:
测不准的,怎么可能是0,再差出厂时也是清零了的

网友:
我刚买的,就这样,应该是固件不兼容。还有如果是119G的就是mlc,如果不是就是tlc的颗粒

网友:
正常的,这货这样不准。

网友:
软件bug     字数补丁

网友:
MLC版本寿命都显示为0

网友:
应该是因为这款软件不支持这个主控造成的吧

网友:
闪迪,一见就怕啊,终身保修大法好

网友:
很多人买的这个寿命都显示0,应该软件无法兼容,这东西想用坏换新其实都不是啥容易的事,我的都用来当下载盘也没坏,愁死了

网友:
这U盘一般买来就这样 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最新固件cz880已经解决了这个BUG

网友:
软件不支持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固件cz880已经解决了这个BUG

Aida64硬件检测也是0% 即将丢失数据。。。。

看来MLC的闪迪都写样。

网友:
寿命0应该是检测软件不兼容多问题

网友(2022-08-24):
应该没有闪存比主控先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