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大功率开关电源并画下了电路图(KA3525A+LM358)

楼主(2022-05-08):
最近在收废站淘了个电源,反正耍起无聊,就拆开来玩玩。描下PCB板,并画下了电路图。此款电源较为复杂,有些电流设计得叫人摸不着头脑。如T1加了个副线圈控制继电器,其目的就是加大供电,你直接连接不就得了。不知为何此开关还用到了电流互感器T3,输出控制双运放LM358,其原理不详,望老师指导。电路用的KA3525A,他是电流型PWM控制器,想把它改成可调,可网上资料很少,无从下手。此电源功率蛮大的,功率级用的两个FDA24N50作的半桥放大,输出用了四个3DCPQ100整流。今把他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得花多大功夫啊,这电源看起来精致,印象中3525只有一个运放,也就是只能控制电压,电流靠9脚还是10脚来直接保护,所以3525电源改调流一般不好弄

网友:
这个好,能拆好多铜

网友:
精神可嘉啊,赞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单板小焊机的板子,也是3525的控制芯片。有机会换个变压器,整个可调电源试试。希望你成功。

网友:
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

网友:
楼主抄板电路图画的工整

网友:
电路图画得漂亮,看手工应该是老师傅了。

网友:
楼主抄板都抄得这么工整,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精神必须顶!!!!

网友:
电源做工真不错,话说能抄电路图的都不是一般人啊需要技术、时间和耐心啊

网友:
这个是明纬电源,好像有24V跟48V版本,看网上有改可调电压电流的,手上也有一个48V版本的,但没技术改可调就扔一边没用这吃灰

网友:
你这是专业的啊,

网友:
赞一个,很专业

网友:
画图功夫不一般

网友:
好功夫!赞一个

网友:
下了真功夫。画图一流。

网友:
我有一个12V20A的监控集中供电现在只能输出5V。也没查出那里问题?楼主有时间的话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一般简单画画下,对复杂看见头都大了,没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