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海鲜市场的18块半成品计量插座 说是可以用鸿雁智可以连接控制

楼主(2022-05-08):
说是可以用鸿雁智可以连接控制,但是看着软件功能少,想刷固件,由于了解的少,没找到rx ,tx。
8266那块小板(就是左图前面那个)引出四根线,有两个标注3v3 ,GND。另外两个应该是引脚,控制继电器和采集电量。没发现有rx,tx ,
半成品型号 DL3228B,计量模块是HLW8012-1706 A1

网友A:
对着PDF跑一下线路就出来了!

网友:
怎么玩?坐等大神出教程

网友:
不觉得危险吗

网友:
十几块买个成品回来自己加个继电器和WIFI模块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PDF跑一下线路就出来了!

谢谢,这应该也是最实用的方式了。

网友B:
看看板子上预留的测试点,或者看下那个锅仔片下面那两个孔是干嘛用的

网友C:
就一个8266加一个继电器,哪里来的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8266加一个继电器,哪里来的计量?

可能是用网络计量的。

网友D:
我买了几个,好像不用18元吧,模块上有个hlw8012的计量芯片,APP里面可以有功率显示。

网友:
带计量功能的,这个价格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几个,好像不用18元吧,模块上有个hlw8012的计量芯片,APP里面可以有功率显示。 ...

有14的,只显示不够用,准备改一下,可以通过功率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板子上预留的测试点,或者看下那个锅仔片下面那两个孔是干嘛用的

谢谢,看了板子一遍没发现rx tx。那两个空没有啥标注,就是图四板子右上角的的两个空没啥标注。最直接就是对照8266的pdf找了。

网友:
这半成品改造很有挑战,熟悉硬件、精通软件除外。

网友:
这个能找到壳吗?

网友:
这个可以采集电流电压和功率信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应该也是最实用的方式了。

下载个博联智能试下能不能连得上,因为有可能是博联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个博联智能试下能不能连得上,因为有可能是博联代工的

谢谢,用鸿雁智进行设置,通过手机分享的热点确认设备连上热点,但是鸿雁不显示,试了两个都是如此。我试试您说的博联。主要还是感觉他们的功能太少,改改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