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耳机内电阻用途

楼主(2022-05-08):
2

更多的耳机内没有电阻,测量大约32欧姆左右,有的带电阻不知何故,苹果的大约10欧姆,绕过后感觉音质更好,灵敏度也上来了,不知何故,

网友:
是保护功放电路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是怕把你耳朵震聋

网友:
耳机里面有电阻,刚刚才知道

网友:
那是阻抗,要用1k交流测量

网友:
没有发现耳机里面有电阻

网友A:
带电阻的都是耍流氓,为了省铜线拿电阻匹配阻抗。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调整阻抗用的,使得灵敏度和功率在合理区间。

网友:
大部分是入耳耳机带电阻吧,毕竟高低频阻抗是不一样的,在高音不足的情况下低音增益会更高,不利于耳朵健康甚至导致听力受损,加个电阻增大低音阻抗,对于高音来说增加的电阻不算什么。

网友:
人为加入电阻配平阻抗??

网友:
阻抗之外还有灵敏度这些,决定耳机是否容易推动

网友:
买玩具小喇叭也有各种阻值的,8欧居多,32的难找

网友(2022-09-20):
这是音量保护,避免开最大音量声音太大,损伤耳朵听力。
串10欧还算小的,儿童耳机的音量至少要衰减一半以上,像出到北美的必须做音量限制,不做限制不允许上市,其他发达国家应该也有这样的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电阻的都是耍流氓,为了省铜线拿电阻匹配阻抗。

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旗下产品都是卖得死贵死贵,人家会犯得着节省这零点几克的铜线?笑话!
真正原因在16楼已经说了,串电阻就是为了音量保护。越是正规大企业,就越注重身体健康方面的防护。所以国际大品牌的手机其听筒音量不会弄得非常大,反而是某些国产山寨机的听筒音量大死人,距离一两米远都能听得见。

网友:
我拆过苹果耳机,里面串联了一个贴片电阻,大约10欧。这款苹果耳机的振膜是复合羊毛盆,灵敏度很高,即使串联了一个10欧电阻,灵敏度也比一些国产山寨耳机单元要高。

网友:
我拆过这种耳机里串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旗下产品都是卖得死贵死贵,人家会犯得着节省这零点几克的铜线?笑话!
真正 ...

我记得0几年以前同事用耳机听歌他戴着我还听到很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