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看不懂这几个芯片

楼主(2022-05-08):
内存芯片和存储芯片分别多大?我走网上查下来内存4G*2,存储是8G,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逆向思考下
内存都不可能是4GX2的 所以这个的最大可能就是512MBX2=1G

网友:
单颗颗粒   512Mbit*8bank = 512Mbyte = 512M容量。

网友:
内存512x2等于1g,emmc存储8g

网友:
江波龙 eMMC 4.51系列 NCEFES78-08G        8GB        三星21nm Flash        eMMC4.51        FBGA153        11.5mmx13mmx1.0mm
内存是SK海力士 DDR3L 4Gbx2 注意是小b(bit)

网友:
mtk手机板子?

楼主:
是数码相框板子

网友:
不懂,了解一下

网友(2023-08-28):
确实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