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全智能电饭煲怎么拆?底部4个螺丝已拆除,但底壳不好撬下来

楼主(2022-05-08):
底部4个螺丝已拆除,但底壳不好撬下来

网友:
撕开标签,藏了个沉头螺丝

网友:
不排除有隐藏螺丝,把标签撕了,脚垫拆了

网友:
标签和脚垫都撕了,看看有没有螺丝,如果有一般拧开就好了。还有一种没有螺丝的,低部和边上拼接的地方有卡扣,用薄点的铁版撬一下,能不能打开。

网友:
俩腿一夹,转动底部,咔嚓一下,开了……

网友:
四边应该还有卡扣

网友:
双手用力一拍就出来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先排查 有没有还没有拆下的螺丝,如果都拆掉了就用两个膝盖用力夹住就会出现个小缝,再用撬片吧,或者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就四个螺丝

网友:
美的这种电饭煲,后面还有一个螺丝,拧下后,这块板取下,然后提手就可以往后下压,提手就可以掰开了,机关就在这个提手上,取下提手壳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很多是要把提手拆了,才能打开

网友:
本着能装就能拆的一贯原则,仔细观察,有可能有暗扣或者标签下面还有螺丝

网友:
看看标签下面是不是有螺丝

网友:
一个那个地方还隐藏了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