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一个AS2258坏盘开卡到头晕…… 始终报错0x306

楼主(2022-05-08):
该盘主板不识别,短接通过1153E转接卡插到USB口上,MPtool V0208软件可以检测到,闪存ID、CE数、容量都正常,执行01……全盘清零pass,然后不管是选05、还是06开卡,都是报错0x306

开卡软件V0206、0208都可以正常识别到闪存ID、CE数、容量,但是都被卡死在这个0x306这里,反复重试了NN次,都是死在这里,我已经晕头转向,发帖求救……

补充内容 (2022-5-14 18:34):
5-14  今天动热风枪吹焊了几次,拆掉了背面的2颗粒,加焊全部闪存芯片后,再试着跑RDT,然后重新开卡…… 居然成功了,少了2颗闪存,开成192G……

网友A:
AS2258玩不明白,刷过去都是莫名其妙的刷过去的

网友:
遇到AS2258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成3111主控。AS2258主控太拉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2258玩不明白,刷过去都是莫名其妙的刷过去的

如你所言,我去年开一个AS2256,就是懵懂中OK的

楼主:
今天用V0206版本开RDT…… pass。现在用一个手机充电头+ USB电流表监测跑RDT,电流一直在0.13x A,板子的灯长亮,不会闪的?

昨天折腾NN次开卡时就发现, 这个灯只要板子通电就一直亮的?

网友B:
买新的,别折腾了

网友C:
好像有个CE报错吧。你先查看CE分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V0206版本开RDT…… pass。现在用一个手机充电头+ USB电流表监测跑RDT,电流一直在0.13x A,板子的灯 ...

直接接到SATA口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别折腾了

我手里有很多新SSD …… 这个是捡的坏盘,折腾着玩,图个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CE报错吧。你先查看CE分布吧。

这个板是双面8颗粒,实际贴了6个48G颗粒,1ch、1ce,合计6ce,软件识别、显示都正确,ID也正常

楼主:
又折腾了半天,把各种设置参数都试了…… 还是顶楼那个错误

用PS3111开卡软件可以识别到闪存ID、容量,但是开卡会报错…… 估计搬板到3111上说不定可以活过来? 哪天有空板了试试

看来这个坏盘现在也是个吃灰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2258玩不明白,刷过去都是莫名其妙的刷过去的

我也是!!稀里糊涂的

网友D:
這2个需要设置正确才能开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2个需要设置正确才能开卡成功

我也注意到这个闪存设置,默认这里留空开卡就是顶楼的报错代码0x306;
如果改动这里的设置,都是报CE映射错误…… 我昨天专门在这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把所有的选项都排列组合了一次,都报映射错误

楼主:
也试过多次了,还是报错  …… 不知道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

楼主:
今天周末,把这块坏盘拿出来,继续折腾…… 动风枪,想拆掉一直报错的CE10颗粒,想当然的倒推拆掉了PCB背面的倒数第二个颗粒,上机发现实际拆掉的是ce4(这个盘的CE分布是00、02、04、08、10、12)  这ce分布怎么与实际颗粒对应起来啊??  折腾了好几次后,干脆把背面的2个颗粒都给拆了,再开卡报0x442 ……  给转接卡断电重新插上,系统发现了新硬件?  然后在系统里发现了一个新硬盘192G?可以正常分区、拷贝数据了? 然后看Smart信息,05已经出现了一个坏块?  看来必须跑RDT后才能再试试了
下午跑RDT试试看

我怀疑 这个盘的CE10颗粒出现了大量坏块? 导致整盘报错不能正常使用。如果能替换掉ce10颗粒,这个盘说不定就可以修复了。问题是怎么判断ce10对应的是哪个物理颗粒?……请达人指教

楼主:
拆掉背面的2颗粒,只留正面4颗粒,跑RDT,之前就跑过几次,用USB电流表检测电流始终都是0.16A,没有明显的增加,说明RDT没有跑起来;今天有试验了几次,USB电流表还是没有变化? 最后试着直接插台机的SATA电源口,不用USB电流表,等了十几秒钟,PCB上面的工作灯终于开始慢闪?  有戏…… 耐心等了2.5H后,工作灯常亮,说明跑完了? 拔电,连转接卡插入USB口,跑03秒过,可以查看Rdt结果,其他颗粒只有10多个坏块,ce10就有30多个…… 之前一直报错估计就是多了几十个坏块吗?  直接选04MP,跑起来……一分钟后成功Pass……
这是到现在为止最开心的时刻啦 ……  折腾出了成果    现在挂机开始分区 、安装系统,看看是否能正常使用了??   后面在上使用情况,拆下来2个48G颗粒,先收起来吃灰了

楼主:
挂机,分2个区,安装Win10H,从U盘复制3个大镜像文件到SSD,然后在C、D分区互相拷贝,总计闪存写入量过100GB,现在CDI信息正常,说明折腾了好几天,这个坏盘算是救活了? 容量少点没关系,又多了一个随便玩系统的炮灰SSD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机,分2个区,安装Win10H,从U盘复制3个大镜像文件到SSD,然后在C、D分区互相拷贝,总计闪存写入量过100G ...

我也是这个固态,但没有这个软件,能发个网盘或油箱么,3446382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