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技滨江DT-9923B 四位半万用表小磨一下!

楼主(2022-05-08):
原装0.22μF积分电容换成0.1μF,630V的,参考电容63V换成250V,RC时钟电路换成100K晶振!
其实原装和打磨后效果也没本质差别!电阻档精度提高了一点,线性有点改善!测量速度依旧很慢!
感觉就是闲的那啥,没啥意义的折腾!
附上电阻档改造前后的对比!

网友:
表不错,廷准的。

网友A:
速度还是慢,晶振频率提高了多少。

网友B:
建议楼主用200KHZ的晶振,或使用RC调到200kHZ,对50hz仍然有抑制,速度应该快不少,100KHZ可能感觉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是慢,晶振频率提高了多少。

频率没提高!原来的RC也是100K多点

网友:
ICL7129是四位半的芯片,以前也有一块,反应就是慢……。

网友:
精度不错 ,做工不错

网友:
改装120K的晶振,测量速率可提高到2次/秒。

网友:
积分电容容量最好不要改。基准电容改耐压高不如改大点

网友:
把膜撕掉才是正着

网友:
完全与万用表干上了呀。

网友C:
这表与早期的胜利9806+有得一拼!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用200KHZ的晶振,或使用RC调到200kHZ,对50hz仍然有抑制,速度应该快不少,100KHZ可能感觉不明显。 ...

我是并联同阻值的电阻,速度快了不少,精度好像没有差别,尾数也不会乱跳之类的

网友:
有没有ut56的,也是7129

网友D(2023-09-26):
晶振哪里买的,我在网上搜不到啊

网友:
这表前阵子在隔壁30元一块,我弄了两块,全新带盒子胶袋表笔说明书合格证,唯一不好用的就是换档转盘太轻快,换档没有胜利和优利德的稳,档位字体不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与早期的胜利9806+有得一拼!

做工和手感比9806A+9807A+差9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哪里买的,我在网上搜不到啊

淘宝有售,卖100K的很少

网友:
楼主表哥,我手头有三个ICL7129的表,有两个电压误差较大。测量2.500V基准,显示低20多mV。
于是我调节板子上一个精密多圈电位器,应该是34脚REFHI引脚,直到表头显示2.500V为止。
这种方法是否可用于自校准?
接下来测试200k电阻档,有一个表,测量68K电阻显示68.30-68.50K之间跳动,不知道哪里影响了。

发现还是新买的UT210E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