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眼镜蛇cd磁带机直接插220v,不发声故障

楼主(2022-05-08):
1机器是松下眼镜蛇rx-ed77-k,原机是110v电压,网上卖了220v转110v,结果加电时候忘记插了,直接彭一声。

2拆开看保险管烧了,淘宝买了保险管,真贵这个保险,换上发现所有机械动作都没有问题,就是不出声音,cd和磁带进出,快进都很好,初步判断功放坏了淘宝买了让朋友换了。

3换了功放还是原来一样,不出声音,没法出去搞了维修说明书,有高手看看怎么修吗
(已压缩)RX_ED77_GT.PDF

网友:
要是我的话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110v改成220v。

楼主:
淘宝买了变压器, 结果,脑子一抽就。。。

网友A:
音频解码部分和音效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音频解码部分和音效部分有没有问题

功放块供电 开启条件 都够不够 说着功放块往前爬音频部分

网友B:
看直流是多少伏的,直接加直流电压试试。

网友:
这种应该把转换器塞进机子里面…

网友:
功放IC已经蹦了一块。

楼主:
所以优先考虑功放,换新的了,哪知道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块供电 开启条件 都够不够 说着功放块往前爬音频部分

回头我看看,在参考维修说明书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直流是多少伏的,直接加直流电压试试。

220v转110v已经买了,买注意。。。。

网友C:
先查下功放电压有没有  听下喇叭是完全没反应还是有静噪  SONY某些机器在喇叭上还有保险  例如HCD-C5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下功放电压有没有  听下喇叭是完全没反应还是有静噪  SONY某些机器在喇叭上还有保险  例如HCD-C5系列 ...

嗯, 这个功放la4603淘宝上没得卖, 我加钱买的,今天查了一下la4613和la4603是一款个新品所以就下单了la4613,谢谢你提醒了,为检查一下看看,我也怀疑加钱买到的芯片是假的,卖家高价卖你假的芯片

楼主:
查到的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