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内存卡无法格式化?,里边的视频可以看,但是删除后就自动恢复了

楼主(2022-05-08):
内存卡无法格式化,里边的视频可以看,但是删除后就自动恢复了,修复失败,望大佬相助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找了很多软件没鸟用,放弃

网友:
线路损坏,没的修,可以扔了,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以为可以修的,

网友:
写入量到达预定量了主控锁写入了,应该是无解的

网友:
写保护了吧?没得搞了哦

网友A:
写保护了,寿命已到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了,寿命已到期

可以搞么

网友B:
你投资个万儿八千的设备才有可能修复(也只是有希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投资个万儿八千的设备才有可能修复(也只是有希望而已)

算了吧扔了吧在买一个才十几块

网友:
磨出测试点来,找合适的板子开nand

网友:
用火机压电陶瓷的高压电击几下

网友:
应该是无解的,没有价值

网友C:
如果在保修期就用电击消毁数据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保修期就用电击消毁数据售后吧

我放弃了,扔了算了

网友:
同样有一个,同样毛病。正在不知所措

网友:
用“手机T-Flash外存扩展卡修复工具软件winima8”软件低格一下试试。8成能好

网友(2022-06-08):
这种是扩容的劣质的里面的视频可能播放一半就卡死!救也没有用!后面使用一样会出现的

网友:
我有一个 64G内存卡无法格式化 里面视频 能正常播放

网友:
写保护了,没有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