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三星K9WBG08U1M,双贴安国6989上,这次好看多了

楼主(2022-05-08):
默认贴好,显示8ce,16g,问了一下卖家没有回复,上论坛来找找,恰好看到了@zhuyimin 兄的帖子,解决了跳线问题。

这个盘双贴8g,好看多了,换了白色读写灯,存个长期数据,还是不错的

盗一张@zhuyimin 兄的跳线图,勿怪

网友A:
当时差点拿同款颗粒贴了安国
其实这颗粒最好的方法还是上6221或者6211,安国和902e都是因为固件使得贴这个颗粒速度拉胯,跑不出应有的水平
这个单贴6211能24M读写还是被电流限制住之后

网友B:
这个板子试过很多次8或者4+4ce没成功过,其他组合到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差点拿同款颗粒贴了安国
其实这颗粒最好的方法还是上6221或者6211,安国和902e都是因为固件使得 ...

这个我贴过6221,读写大概在60/70那样,但是容量太小了,贴在6221板子有点浪费板子,6221贴ncg还不错,后来我拆下来,用6221贴了intel的8hcnd,容量和速度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试过很多次8或者4+4ce没成功过,其他组合到是没问题

这个板子我刚买,就试了着一个2c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贴过6221,读写大概在60/70那样,但是容量太小了,贴在6221板子有点浪费板子,6221贴ncg还不错,后 ...

贴6221其实也可以了,ONFI之前就有的异步颗粒能跑到这个速度很不错了
老制程寿命和冷数据也更好看一点
就是Skymedi的电流限制很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贴过6221,读写大概在60/70那样,但是容量太小了,贴在6221板子有点浪费板子,6221贴ncg还不错,后 ...

SK6211感觉理论上也可以上HCND1,4K页,速度应该能跑满,但是我感觉没必要

网友C:
单贴板6989有没得跳线呀,贴上不识别芯片咋回事,只能识别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贴板6989有没得跳线呀,贴上不识别芯片咋回事,只能识别主控

要么没焊好,要么芯片坏了,板子好像没有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