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 usb3.0不识别

楼主(2022-05-08):
从咸鱼低价收了几片IS917的板子,收到一看竟然是通用板形(TB上搜了一下没发现同款的板子)。
遂贴了一片29F16B08HCND1,结果发现在插在USB3.0的接口上的时候不识别(电脑能听到插入的声音,但是磁盘管理不认盘)
在USB2.0下速度能跑满40m,跑圈5遍都能过(但是用chipgenius读信息特别慢,会无响应几十秒,但是之后又可以正常显示flashID和主控型号)。
到论坛搜索了一下似乎有劣质电感导致供电不稳的可能,然后更换了2.2/4.7的绕线电感都无效(也试过换个板子贴,结果都一样)。
有无高手指点一下?还是说有跳线没跳对?(二手的拆机板,卖家也没有跳线图)。

网友A:
我的917也是一样的毛病,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17也是一样的毛病,无解!!

看来确实是要少碰银灿,之前弄了十几片3281都没碰过这种问题。
而且银灿的量产工具也真的是不友好,动不动就要换N个版本才行。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版本的917,一般以为是电压问题,没有看到电压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版本的917,一般以为是电压问题,没有看到电压跳线

确实,这个通用板的917我百度了一圈也没发现同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通用板的917我百度了一圈也没发现同款。

按打标来看是个SLC片子呢,VCCQ1.8/1.2,还真有可能电压问题,常规板子是3.3之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打标来看是个SLC片子呢,VCCQ1.8/1.2,还真有可能电压问题,常规板子是3.3之流的 ...

对,在flashINFO里面查出来的VCCQ是1.8V。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块板的电压跳线在哪/有没有电压跳线了。
期待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C:
看上去很像,后半段可以掰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很像,后半段可以掰断。

我这个板子不是掰断的,切口特别光滑。
然后粗看有点像,但是仔细一看,我这个版本的LED灯上方多了好几个焊盘、电容、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在flashINFO里面查出来的VCCQ是1.8V。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块板的电压跳线在哪/有没有电压跳线了。
...

上英特尔的2D颗粒规则是R6 R7 R11空,R10短,看过去没有毛病的,R10是0换个10K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英特尔的2D颗粒规则是R6 R7 R11空,R10短,看过去没有毛病的,R10是0换个10K的试试? ...

换了个10K的之后已经分区的盘不见,进chipgenius不卡了。但是重新量产的时候卡GROUP TEST。。。

网友D:
2.0认,3.0不认。降频,银灿直接在量产工具里调,或者开安全模式,或者关ddr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认,3.0不认。降频,银灿直接在量产工具里调,或者开安全模式,或者关ddr试试 ...

我也觉得是速度过高该降频,不过不会降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高手指导,昨天在更换了10K电阻之后片子就不识别了,估计是报废了。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再试试吧!

网友:
我的几款917板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917玄学问题很多

网友(2022-06-09):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之前两台电脑只有一台能上3.0
后来试了几台不同代的电脑,只有插在牙膏3代两台电脑才能用3.0
一台无法识别,其它2.0全速

网友(2022-08-23):
看看和我这个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