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同事30元包邮买的民昊DM9205A万用表

楼主(2022-05-08):
同事X宝上30元包邮买的,一点都不值,买回来测量一点都不准,蜂鸣档短接表笔最低有11的底数,动动转盘又不响了,底数变大,电阻档也是一样,短接表笔2KΩ最低有33的底数,动动一下转盘又变无穷大,其他档位一样,转盘接触不良,不管咋动都是有底数,拆开转盘加油也不管用,大家看看如何处理

网友A:
做工非常简约,有没测过精度如何

网友B:
很简单,退了再买新的

网友C:
这种是作工根里带来的,我也有个这样的,也是测通断这块,蜂鸣不好使,拆开拿橡皮擦擦就好点,过一阵就又不行了。

要是能退还是退掉。要不就当个玩具吧

网友D:
一般粗用不要求精度的话,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表值10块,包值20

网友F:
这货感觉是就是一块钱的华秋商城货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表值10块,包值20

表10块,运费10,商家含泪赚了10块

网友:
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G:
是不值30,屏好像比平常的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非常简约,有没测过精度如何

根本没法用,测1kΩ阻值结果是33KΩ,电压也是一样,12V电压测出来2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退了再买新的

嗯,已经叫同事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作工根里带来的,我也有个这样的,也是测通断这块,蜂鸣不好使,拆开拿橡皮擦擦就好点,过一阵就又不 ...

是的,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粗用不要求精度的话, 还是可以用的

没法用了,测出来的结果是原来结果的几倍,1KΩ电阻测出来33K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货感觉是就是一块钱的华秋商城货色啊

比华秋的还要差,根本就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10块,运费10,商家含泪赚了10块

网友:
可能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值30,屏好像比平常的大点。

屏不大,比华秋和倍思特还要小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几十元的新表测试精度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种感觉是通病了,真没办法,表的塑料做工不精细,导致档位有点晃动,感觉下面的触片就像不能对准一样,导致数字不归零,天生带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这种便宜表的话,我比较喜欢钢珠定位的那种,稳一些不容易晃,而且换挡清脆一些,之前论坛搞的1块钱包邮的万用表,也是一样的问题,加了专用绝缘润滑脂也还是一样,真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