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应急启动电源新用途-电炮和气泵电池包

楼主(2022-05-08):
成品效果还可以
之前小黄鱼巡逻收过一台样机电炮,
但镍氢14.4的电池包找了一圈没配到
正好手里有应急启动电源,从电炮电池槽焊线和ec5接头,捆绑一下就能用了
今天用这只缝合怪给电动自行车换了轮胎,扭矩够用
还有个点烟器供电的好年景气泵,也用ec5线升级成可移动了
ec5接口承载大电流,可以给很多电动工具供电

网友A:
ec5接口,比航空插头还好

网友:
我还有车载吸尘器也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5接口,比航空插头还好

比航空插头好在哪里

网友:
这个应急启动电源的电池不禁用,要不了多久就该鼓包了。

网友:
这样利用很好,提高的电源的使用率,降低了单次使用成本,否则很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次。

网友:
这方法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5接口,比航空插头还好

还是喜欢用XT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用XT端子

航插比较牢固稳定

网友:
我的自己做的10Ah电池,车上没电瓶也能用,气泵也用这个电池,还是大气泵,不是小气泵